小牛NX Hyper电摩折腾记(二)简拆+刹车上泵改装

楼主(2025-03-20):
小牛NX Hyper电摩折腾记(一)提车&上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815

出去洗了下车,之前一直下雨,搞得全车都是泥

车辆说明书的电路图,以前的车型用RS485,现在用上CAN通信了

车辆有3块电池,2块在脚踏下,1块在座桶里,每块都是72V28Ah
续航大概150公里(略暴力驾驶)
我有点想改一块72120电池,放脚踏下面,这样不仅增加续航,还能腾出座桶空间

开了几次,还是买了个靠背安装上了
没这个靠背,一急加速,后座的人容易起飞

充电口,和电池插口是一样的

充电口的保险丝
肯定是这东西发热,充电才20多a电流,充电口本身不应该会发热的

控制器
电机每相有2条线
顺便看了下,3块电池是直接并联的,不知道是怎么实现均衡充放电的
如果电池电量相差很多时直接安装,那不得大电流倒灌

后轮的平叉是单摇臂结构,好粗的一根减震

12V降压模块在车中部,没标识,看这体积,功率估计也是勉强够用级别的。。。
而且看电路图还带CAN通信,谁家第三方DCDC能匹配直上啊

拆开车头外盖板,能看见的区域倒是挺规整的
航特的ABS泵

小牛新款中控

V50N

行车记录仪,说实在的,这东西目前用起来有点别扭
必须要连上车辆的WiFi热点才能查看及下载录像,但是那速度真的慢,下个3分钟的录像花4分多钟.....

车辆自带的音箱,声音挺大
可以连手机播音乐,也有BUG,会和车辆自己的音效冲突
而且动态行驶音总是关不掉,关了隔天又有了。。。。

改了个喇叭,不知道是安装位置有点问题还是什么奇葩情况
和小牛M2是同款蜗牛低音,但这辆车安装完喇叭声音特别小.....
外置太难看了,内置在里面效果不好,等以后有空拆开研究一下,不安装车壳的时候试过声音蛮大的

这辆车有2个DCDC,这个藏在缝里,大概是和喇叭对称过去那个位置
ABS系统专用的
13.4V14A(峰值43A)

拆开车头,线束真的多

接下来改刹车上泵
原装上泵行程对我来说有点太长了,长时间握着手酸

行程调最小还是别扭

直接一套EX13,,-1000

拆下原装上泵

这辆车用的是M10后视镜螺丝

安装上车

前刹车的油管螺丝我打了好大扭矩才不漏油

没有定位点,刚安装完严重顶壳

巨大缝隙扣不上

后面拆开重新调整了

手感,颜值拉满

小牛NX Hyper电摩折腾记(三)大灯改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0984

网友A:
哈哈,如此熟悉,又开始折腾啦。
上次那辆不骑了,又换了一辆?
之前收了一对小牛的避震,一上我那辆车,立马打底。。。
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后来用游标卡量了一下顿时明白了。。
我车上那对避震,拆车的,拆起来发现中轴是油压含阻尼的。
小牛的也拆了,废了老大劲才卸下,圆头内有螺丝胶。。后来用火烤热了才拆下来。
也是油压阻尼的,如果软点就算了,活动行程也短。
用游标卡量了一下,弹簧粗细不同,拆车那对弹簧径7mm,小牛的才5mm,本来想将漏油避震弹簧互换。
想想折中了一下,两个避震各切一半下来,然后做成双弹簧的。。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昨天转手转掉了,还好对方也是小牛的,不然还用不了。

网友:
小米15pro拍照可以的,很清晰,色彩也通透

网友:
整的自己满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如此熟悉,又开始折腾啦。
上次那辆不骑了,又换了一辆?
之前收了一对小牛的避震,一上我那辆车,立 ...

那辆MQI2的动力又不够玩了
还是得电摩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有ABS和TCS就不要改刹车了。没必要

网友:
观看第二集

网友:
玩车不改车,等于白买车了

网友:
这个车可以起飞了

网友:
绑定了,这个牛逼

网友B:
也就年轻人能折腾这个,中年大叔们有心无力,连看看也就看看一点心潮澎湃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年轻人能折腾这个,中年大叔们有心无力,连看看也就看看一点心潮澎湃都没有 ...

倒是还想玩玩轿跑,说不定以后能看到宝马m3折腾记或者小米su7折腾记

网友:
电瓶同类型的电压就一致直接并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爱看,up爆改吧

网友:
真猛,黑色闪电

网友C:
84A电池容量跑150公里?这电耗有点高,或者电池容量并没有标的那么高,一般情况下1AH跑个3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84A电池容量跑150公里?这电耗有点高,或者电池容量并没有标的那么高,一般情况下1AH跑个3公里。

...

均速70+,略暴力驾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均速70+,略暴力驾驶.....

70正常,不应该,除非电池出厂容量不足(严重怀疑计算容量是按把电池电量放光了计算的,也就是电压放到2.X伏)
我以前也自己搞过电池,45AH的电池都能跑到150公里,当然,我的45AH容量是3.2-3.65V之间的容量(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正常,不应该,除非电池出厂容量不足(严重怀疑计算容量是按把电池电量放光了计算的,也就是电压放到2. ...

还是打算搞72120电池,6000块钱,不仅增加续航,腾出来的座桶空间还能放一个头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打算搞72120电池,6000块钱,不仅增加续航,腾出来的座桶空间还能放一个头盔 ...

这么大容量啊,建议大单体,如果18650的话,某节出问题是真的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