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金溢ETC

楼主(2025-03-20):
同事拆了车上的ETC说不用了,我就拆开来看看是啥结构,型号也没见,牌子是金溢
拆开两个螺丝一撬就开了,后面看到有太阳能电池片

拆开就能看到电路板

芯片特写,中间就该是防拆开关

两个应该是电池,一个有2.5V,一个没电压了

屏幕

拆开看了也想不到这东西还有啥用,感觉就是电子垃圾了,以前轰轰烈烈的ETC运动,不知道产生了多少电子垃圾

网友:
电池还有点用处

网友:
跟楼主握个爪先,之前我销户的ETC,也是广西捷通的。。。霍霍

网友:
bk的射频芯片啊

网友:
只有一个电池能充电用,另外一个就是个大电容

网友:
楼主广西的吗

网友:
有这东西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拆上面的元器件还能用,电池,电容,电阻,二极管

网友:
明明有车牌识别不用,非要用ETC,大部分还要求预存

网友A:
哎呀,第一眼很眼熟,后面再看这不就是跟我车上放了10年的一模一样嘛,去年以为是坏了,显示选错1001,后面百度说是当年开卡办的信用卡过期换卡之后,新旧卡有区别,旧卡上面是绑定的高速卡,新卡里面没绑定高速卡,所以旧信用卡在银行那边没用了但是插在ETC上面可以上高速使用,扣费又是在到期换的新信用卡上面扣了,打电话给银行说是现在不办ETC了让去高速路口ETC客户中心办个新高速卡,原本简单的事情弄的复杂了,也不知道这个ETC设备还能用几年,10年了也差不多了,现在听说新设备都是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第一眼很眼熟,后面再看这不就是跟我车上放了10年的一模一样嘛,去年以为是坏了,显示选错1001,后面 ...

是啊,听说新的收费,真是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