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尼康S9200相机不开机问题求救

楼主(2025-03-20):
尼康S9200相机,放了七八年了,拿出来不开机。于是用18650电池两头接根线出来,打开电池仓,将正负极插入相机电池正负触点(触点有三个,我没接中间的检测线),也不能开机无反应。我用数据线插入相机身上的接口,再接手机充电器,也没有反应,灯也不亮。请问:这是相机哪里坏了?还是必须要接三根线啊?

网友A:
理论上,电池只要正负极两个触点,就可以工作。
实际上,还需要一个接地点,才能更稳妥的工作。
另外,厂家为了确保电池是否原装,还会给电池加上识别电路……这也是需要触点的……那多出来的触点,可能就是那个用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电池只要正负极两个触点,就可以工作。
实际上,还需要一个接地点,才能更稳妥的工作。
另外,厂家 ...

回答十分科学,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