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还是彩色液晶屏好看,建议仪表厂家都换成彩屏

楼主(2025-03-20):
成本贵个几十块我愿意掏钱,也不怕耗电

重点是看着舒服,显示信息多

网友:
单色也挺好看

网友A:
太烧了,正在犹豫要不要买HDS160,最近京东优惠只要404.6了,但手上已经有F289了,感觉重复投入有点浪费,舍不得

楼主:
欧万家的液晶屏可视角度很高

网友:
好好好 没一个是我买得起的

网友:
三个表都不便宜,哈哈哈,俺最贵的表不超两张

网友B:
289无对手,为什么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烧了,正在犹豫要不要买HDS160,最近京东优惠只要404.6了,但手上已经有F289了,感觉重复投入有点浪费, ...

可以买,表笔直接测波形,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9无对手,为什么要换?

只换屏,不换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买,表笔直接测波形,还是挺方便的

理智告诉我,不能再烧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手机能集成万用表和示波器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
HDS160将会又是一个悄悄的热点。

网友:
欧万这屏幕显示角度是刚刚的

网友:
好看是好看,就是耗电影响使用寿命,干扰问题又会影响测量精度,很难兼得

网友:
你可拉倒吧,福禄克和日置如果是用彩屏,价格低于5000,国内的舔狗都不会答应的

网友:
感觉日置的屏最好

网友:
费电,你要考虑这个,我还是喜欢289些,87V一块电池可以差不多一年,你看看正点原子,几乎两天一充,我怎么感觉在用手机来了

网友:
彩色也分谁做的表,UI很重要!众仪彩屏色彩搭配就不太好,暗淡无光,菲尼瑞斯跟电三轮仪表盘一样!

网友:
彩色的比灰色的好看多了。

网友:
都是烧友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