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转三插座拆解并加指示灯限流

楼主(2025-03-20):
一转三插座

铝质插脚

220k指示灯限流电阻,工作几分钟就烫手了

一个指示灯0.29W

两个指示灯0.52W

三个指示灯0.73W

指示灯回路再串入个470k电阻试试

三个指示灯才0.27W

网友A:
1M的应该也够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的应该也够亮度。。。。。。

0402贴片电阻太小了,没再试

网友B:
我觉得铜排设计有安全隐患

网友:
220k限流电阻再加470k电阻,690k了,这下电阻应该不发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铜排设计有安全隐患

8元左右的廉价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8元左右的廉价产品

8元可以买16个馒头啊

网友:
这插座做工和用料差了一些,输出线大概率铜包铝的。带小负载还可以用。

网友:
贴片电阻这样直接焊容易坏,有个振动就碎了~

网友:
好多网站活动的都有兑换这样的插座,我一直都不感兴趣,因为安全不能保障啊

网友:
我用680K的电阻,亮度刚好。。。。

网友:
架空铜片有短路的危险,现在网上一堆劣质插排

网友C:
能不能测试一下,只加一个4007二极管,会不会降低功率

网友:
铝插脚,用不了几天,一体铜排,地线排横架在火,零铜排上,咋看咋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测试一下,只加一个4007二极管,会不会降低功率

加二极管有什么用?指示灯本身就是二极管

网友:
裸漏?不加热缩?

网友:
没想到小小的发光二极管功耗这么大,看来增大电阻阻值很有必要。

网友:
这种的质量不行

网友:
指示灯这点电还是不要计较了吧,

网友:
浪费元件,直接一个⅛W/1M欧的电阻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