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配CA7AG64A0A ID:9BC348251000如何改量产配置参数

楼主(2025-03-20):
用917的板子做了一个U盘
精灵识别正常

不知道配置怎么改

[CA7AG64A0A-9BC348251000]

Vendor=YMTC
FlashID=9BC348251000
Feature=20S128
MLC=0
Planes=2
PageSize=4096
Blocks=4096
Die=2
Pagesperblock=
Sparesize=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
TimingSet=
SetTiming=0
GPT=0
INT=
PJM=

上面这些如何写?
有高手支援吗?

网友A:
is917好像支持比较旧的tlc,mlc,slc,长江颗粒估计有点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917好像支持比较旧的tlc,mlc,slc,长江颗粒估计有点悬啊。

正常识别 现在就是看看参数可以写好不

网友B:
917:我何德何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7:我何德何能。。。

哈哈 看来只能放弃了

网友C:
918才支持,917配长江。。。。。LZ也是神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18才支持,917配长江。。。。。LZ也是神人了

手里正好有917试试 918可以吗?改天找个918试试

网友:
正常识别 现在就是看看参数可以写好不

网友:
917不行,918可以,但是得GA版本的或者918EN

楼主:
谢谢 准备直接卡2259XT的板子。试试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