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飞科FS806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5-03-20):
           外甥的一个飞科FS806电动剃须刀,插电指示灯不亮,一股焦糊味直冲脑仁,让我修一下。
           正面图:

            背面图:

             拆开盖子:

             电机型号: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被烧焦的地方:

              电池型号:

            220输入端的限流电阻R1烧毁,不知是多大的阻值,找个221的贴片电阻代换:

                整流二极管M7上面有点什么,以为烧了,拆下来测量,却是正常的:

               开关三极管,丝印1D,型号MMBTA42,参数:300V  300mA  350mW:

              从这块不知什么上面的电路板上找的贴片电阻:

        输入端的电阻不知是多大的,用220Ω的代换,通电,没有反应。
         继续检测,发现三极管e极的电阻271开路,找一个330Ω的代换,通电,还是没有反应,检查,330Ω电阻又烧断,判断有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初级匝间短路,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以后再处理吧。
          手绘电路图:

网友A:
这个设计好像基本差不多,外壳不一样而已...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网友B:
为什么烧这个电阻

网友C:
  让他换个飞利浦  ……

网友:
国货线路板果然惨不忍睹。

网友D:
其实没必要修,淘宝上这种电动剃须刀就几块钱一把。

网友:
能找到故障点 水平就不低的

网友E:
最近买了几节14500磷酸铁锂电池,把飞利浦和博朗换了,又买了14500锂电池把松下换了,三个品牌的刮胡刀现在强劲好用

网友F:
这个电阻烧说明管子有问题了,不换管子只换电阻当然还是会烧了。

网友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4439-1-1.html好像坛子里有这款打板换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好像基本差不多,外壳不一样而已...

比较简单的充电电路,成本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烧这个电阻

估计是某个元件有问题,导致电流增加,R1的实际功耗过大,直至烧毁。

网友:
充电电路比较精简

网友:
舅妈给外甥修剃须刀

网友:
元件不多,重点查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他换个飞利浦  ……

估计不止有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必要修,淘宝上这种电动剃须刀就几块钱一把。

这一款没那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买了几节14500磷酸铁锂电池,把飞利浦和博朗换了,又买了14500锂电池把松下换了,三个品牌的刮胡刀现在 ...

更换锂电池比较麻烦,必须改充电电路,还得破坏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阻烧说明管子有问题了,不换管子只换电阻当然还是会烧了。

后来知道正确的阻值了,是12K,更换后,能够充电了,不过充了一会儿指示灯又不亮了,测量发现三极管卒,这种参数的三极管不好找,从一个不用飞科的剃须刀上拆下三极管换上,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4439-1-1.html好像坛子里有这款打板换锂电池的

这样太麻烦了,一般人没这种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