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ZHIBAI HL340 电吹风拆不下去了

楼主(2025-03-20):
ZHIBAI HL340 电吹风拆了一半就懒拆了,真不好拆,设计难道都是一次性的?没拆完,请大家原谅,拖了维修的后腿。

开关短路了,也不知道是咋用的

这个位置不能把上下两瓣分开,是不是要把后面的进风口拆了才行

后面的进风口也是真难拆,顺着接缝搞了几下拆不下来。

这是先从尾部拆的,两颗螺丝藏在里面

开关烧了都分家了

网友:
先拆开大头

网友A:
拆大头  应该是从后面进风罩拆   这种垃圾货不建议修了  不如搞个无刷的风大很多效果也好很多

网友B:
飞利浦电吹风24年健在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大头  应该是从后面进风罩拆   这种垃圾货不建议修了  不如搞个无刷的风大很多效果也好很多 ...

有没有可能是超声波焊接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楼主:
应该是先从线尾部的拆起,然后拆进风罩才有可以拆出,但进风口罩不好拆,强弄就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大头  应该是从后面进风罩拆   这种垃圾货不建议修了  不如搞个无刷的风大很多效果也好很多 ...

是的,线尾部拆了就应该从进风罩下手,不好弄,所以就懒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电吹风24年健在的路过

以前的质量好而且还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超声波焊接的?

就是不好弄,第2张图就是尾部撬了几下没动就没继续了

网友D:
楼主搜一下小米吹风的拆机,一般必须把后屁股的挡风罩别下来,里面大部分是卡扣,只能硬翘开

网友:
有点不上不下

网友:
超声波焊接,防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搜一下小米吹风的拆机,一般必须把后屁股的挡风罩别下来,里面大部分是卡扣,只能硬翘开 ...

拆之前先在网上看了的,进风罩要拆下,但就是它不好弄

网友:
反正也用不了继续拆吧。

网友:
现在设计的都是好安装,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之前先在网上看了的,进风罩要拆下,但就是它不好弄

像这样结构的吹风尽量避坑不要买,这种结构的一旦进了头发等异物,就麻烦了不好拆,就是拆开来外观肯定受影响,我拆修过小米和小米类似的都是进去头发造成的故障,到时候只能用一字螺丝刀硬翘开的

网友:
没引起火灾就好呀

网友:
这种开关不好找

网友:
开关烧的够厉害的

网友:
炸裂,开关进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