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霸王学习机电源

楼主(2025-03-20):
整体325克,前三个是4007最后一个在背面看不清丝印,应该9V输出,变压器出线断了焊好测了现在有16V

网友:
好大的变压器,只有整流滤波无稳压

网友A:
这么大的变压器,老货啊...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网友:
这是早期的电源,当时游戏机使用了9块芯片,比较耗电,电流好几百毫安;后期的游戏机就简单了,一块牛屎就行了,耗电仅仅几十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变压器,老货啊...

95年左右的吧,坏了就一直放柜子,刚才翻到的,就是电压怎么变16了...

网友:
想起小时候了,那都是30年前得事了吧

网友B:
这个电源质量很好,可以长期高负载使用,原来的游戏机经常日夜不停地,尤其是夏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质量很好,可以长期高负载使用,原来的游戏机经常日夜不停地,尤其是夏季 ...

是的,现在电压不对了

网友:
这个成色可以了

网友:
以前不是都这样吗

网友:
我的比你的更大,这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9V,850mA,一看就是游戏机的电源。

网友:
以前的都是变压器加4个二极管桥式整流

网友:
开关电源是巨大进步

网友:
现在都是开关电源,线性变压器不多了

网友:
够年代感的了。

网友:
大头变压器

网友:
额,楼上大神们,不觉得很粗制滥造吗?

网友:
小的时候玩游戏机,变压器烫了,在凉水里泡泡

网友:
怀念那会儿的时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