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方太油烟机的射频接收功能(烟灶联动),有没有资料?

楼主(2025-03-20):
家里有个老式的方太油烟机,因为一些原因有个需求,就是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它自动开启就可以了。
想归想,一直也没有动作。
前两天想到要清洗一下油烟机的表面油污,就顺便拆了它的控制盒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原来这个油烟机还有个烟灶联动功能的。

下面的图是主板正面。

注意红色框内的小板子,比对了下,和网上的那种433/315MHz的射频接收模块非常像。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估计是烟灶联动功能用的。右边蓝色的那根线就是一段天线。

下图是主板的底面,没有任何的元器件。

下图是小板子的一面。

小板子的另外一面。

油烟机的名牌,年代久了,看不太清楚了。型号:CXW-200-EH04

我的想法,如果能够用上这个小板子的接收功能,增加一个发射器,就可以实现油烟机的定时启动了。

现在的需求是:如何能知道这个接收板的编码

总不能挨个去试吧?

已经拆开炉灶看了,确认炉灶没有这个联动功能(发射器)。

这里的高手们,有没有谁对这个油烟机的烟灶联动功能有点资料的?
或者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利用这个接收板?

网友:
这个带单片机和闪存片可以重新对码  看单片机第三脚接的是哪个按钮  长按进入学习模式 再按遥控器按键进行学习  学习完长按退出保存。大部分是第三脚进入学习模式。如果不是可以试试其他按键。

网友:
期待楼主能改造成功

网友:
看主板上的24c02,这个遥控接收不是焊盘编码的,是学习型的,进入学习状态按一下遥控器,编码就记录在存储器里。所以如果没有学习过,你全部试一遍也没用。而且学习码可是有百万组密码的

网友:
我觉得破解接收模块工作量很大,PCB看的不是很清楚,VCC ,RXD,GND,也就是说无线模块输出的是编码,而不是开挂量信号。不如直接400电话问售后买发射机。

网友A:
耶,居然油烟机还搞上烟灶联动了,真科技啊,但感觉煤球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耶,居然油烟机还搞上烟灶联动了,真科技啊,但感觉煤球啥用

我以前也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种功能,不过现在还是有呢。

网友:
这个主板是学习型的遥控接收,需要某个按钮按下进入学习状态,你研究一下油烟机键盘的线路,看一下六针那个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