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TX电脑电源隐形故障,比较伤硬盘,最好用假负载测量启动电压 。

楼主(2025-03-20):
ATX电脑电源隐形故障,最好用假负载,水泥电阻测量启动电压   用万用表。

其实,你电脑电源的故障率还是挺高的。完全坏了的,你还搞不清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软故障,更是经常碰见,但是,很多人没有去测启动瞬间的电压。!!

1.一般人家里没有备用个ATX电源,所以,也比较难代换。

2.隐形故障,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启动不了电脑。或者莫名的什么蓝屏,死机。

3.电源里12V,5V,3.3V。。。电压不稳,,只能在启动瞬间用万用表看看电压。有时候,还看不见,,,,数字表,不如指针表明显。

4.比例电源里的电容,电阻,芯片, 管子变质,,,都是很常见的。电容容量减小,内阻变大。

5.不稳定的电源,伤硬盘啊。

6.笔记本电源好很多。代换也容易。

网友:
我家的安钛克Neo ECO 400已经十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除了功率小点,跟不上时代发展。

网友:
身边有个备用的电源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从品牌机拆下来的航嘉ATX电源,把里面所有的次级低压滤波电解通通换成了固态电容,现在用了十几个年头了,一直供电非常稳定,硬盘状态都很好。

网友:
老机子电源烧断过滤波电感的引脚,保险没烧,直接接上又能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其实,你电脑电源的故障率还是挺高的。完全坏了的,你还搞不清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软故障,更是经常碰见,偶尔开不了机,自动关机,重启。。。,死机,蓝屏。。

但是,很多人没有去测启动瞬间的电压。!!

网友:
运气比较好,没遇见ATX电源问题,到是显示器外置的电源出现过高电压异常,幸好显示器自身保护电路起了作用无显示。检查还绕了弯路。。。

网友:
同感,手上有个电源就是这样,空载怎么测都正常,开机也正常,就是不能装3.5寸机械硬盘,装上机械硬盘,过个十天半个月就突然不识别了。应该是12V带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
坏的电源还有5~6个,500~1200瓦,十年前累计下来的也找不到人修,自己也懒得学习搞了,现在电脑一年都开不了几次。

楼主:
走弯路的人太多了,因为破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