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微波炉趴窝,没花钱搞定。

楼主(2025-03-20):
老爹昨天说微波炉不好用了,转盘一卡一卡不好好转。

今天早上一试,彻底不转了,还有异响,不会用喽,早上赶时间去当牛马,下午再说。

下午回家立马拆了,过程没啥新鲜的,内部也没啥好看的,就没拍过程,也没顾上拍照,就拍故障点和维修吧。

故障简单,拆了转盘电机,小同步电机减速齿轮倒数第二轴,小轴缩进去了,没有上部分壳体保持,齿轮中心距位移咬合不良。修复也简单,钳子加住,拧着往外薅一点点就行,复装再试,问题解决,但是,保不齐以后还会缩进去,再拆一次多窝心,干脆把轴跟壳子焊一坨,一劳永逸呗。于是,氩弧焊就一点,彻底搞定。
图就两张,就这么地吧,没啥技术含量,自己动手,省钱而已。

记号笔位置,就是故障点,销轴缩进去了,

氩弧焊就一点,又浪费一管子气

网友:
电扇摇头电机

网友A:
有焊接工具就是好,换我们可能只有换新了。

网友B:
微波炉的转盘电机没拆过,手艺维修技能不错,恭喜0元修复。

网友C:
人家有氩弧焊机,这是重点!

网友:
微波炉还是比较好修的,比电磁炉好修多了。

网友:
可以啊,找到原因

网友:
昨天在闲鱼本地有台微波炉,通电灯亮不工作,卖50,我刚问几句,说卖掉了...没得捡漏....

楼主:
摇头扇那个电机差不多,我记得那个轴是金属的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焊接工具就是好,换我们可能只有换新了。

换新其实也不用,可以用挤孔的办法来固定销轴。
电机全部分离,齿轮腔上下盖板找到需要整改的轴孔,用样冲在孔旁边对称敲俩小坑,孔径就会缩小一些,再把轴栽进去,上盖板小心用样冲离孔很近位置,轻敲几个更小的坑,使轴孔外侧微量缩小挡住销轴,就可以搞定喽,不过,太费事儿,要是拆开不立马修复,网购配件还得几天时间,这期间保不齐哪个零件跑哪里就找不到喽

网友:
氩弧焊机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的转盘电机没拆过,手艺维修技能不错,恭喜0元修复。

谢谢。
其实就是个小减速同步电机,跟很多类似的电机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有氩弧焊机,这是重点!

这个可以有,真的可以有。
搞维修,俺是外行的,搞电焊,俺才是真正业余的

网友:
超级焊工的杰作。

网友:
这真是一劳永逸呗啊

网友:
用久了,磨损。

网友:
羡慕楼主有氩弧焊机。

网友:
彻底维修,一劳永逸。

网友:
氩弧焊都用上了啊,你可以不开气啊

网友:
所谓老式,就是没有花里胡哨的功能

其实就是一个加热,搞了好多没意义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