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拿铅酸电池做点焊机怎么样?

楼主(2025-03-20):
业余玩家,连内阻仪都是最便宜的TS457
烙铁焊锂电池怕破坏内部隔膜
想弄个点焊机但一年也用不了一次
自己的应急启动保不行了,
还想尽量利用手头材料
比如汽车启动电瓶,或电动自行车电瓶
需要用时就把电池和控制板带到车旁边夹电瓶用
就是不知道点焊机的脉冲大电流放电对铅酸电池有没有损害,来请教请教版友是否有试过铅酸电池做电焊机?

网友A:
用两个电动车20ah的电瓶并联 点0.1的镍带 没问题

网友B:
去废品站弄一个微波炉变压器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电动车20ah的电瓶并联 点0.1的镍带 没问题

谢谢,请问两并铅酸用那种20多元的控制板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废品站弄一个微波炉变压器改一个

铜太贵了,之前家里大微波炉被收废品十块钱拿走现在想起来都拍大腿

网友:
嗯嗯,应该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  和1楼说那样,不能太大安数的,,,也见过这样和板,说明中就讲,不能太大或太新的。

网友:
不是锂电池完全可以  点焊是毫秒级别控制  伤害不大

网友C:
12V20AH的电瓶可以点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20AH的电瓶可以点焊电池

谢谢,几乎家家都有铅酸电动自行车,对一年点焊一两次的偶尔用途,打开坐桶接线点焊也不算特别麻烦吧

网友:
没问题,我就这样用的,用完再装回电动车上,不怕麻烦就OK,普通人就用那么一次两次,没必要上什么法拉电容变压器啥的

网友D:
铅酸内阻有点大,也能凑合用的。你就用电容呗,又不贵。

网友:
汽车启动电池可以的,可以咨询下点焊机控制板卖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两并铅酸用那种20多元的控制板是否可以?

看我的帖子,用的汽车铅酸电瓶,点焊ok,用电瓶车的不太行。

网友:
没啥问题吧,就是电压有点高,可能火花会大一些
现在小汽车启动电流都要一百多安培,有些甚至更高
点焊这都到不了1秒的操作,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帖子,用的汽车铅酸电瓶,点焊ok,用电瓶车的不太行。

看过了,电瓶车的可以并联几个,就是拆开坐桶和接线更费时间。

汽车打开引擎盖,把原车电瓶夹断开一个,就能操作,操作更简单

网友:
对付一般的焊件,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内阻有点大,也能凑合用的。你就用电容呗,又不贵。

全业余玩家,最大的障碍是家里没地方摆

而且这么大一块电容板子先不说多少钱,

又会被老婆教训不务正业

尽量利用已有资源(电动自行车或汽车电瓶)

能少很多麻烦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接汽车电瓶就能用的点焊机,电瓶这么用一下子哪里会坏

网友:
用汽车电瓶比电动车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