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尤曼特uni-50c装订机钻头下降不能自停,热铆探针到位检测失灵 拆修。

楼主(2025-03-20):
      单位的,用了2、3年后,突然钻头压到下面的金属垫都停不了,左边的 热铆头上下 发热正常。但探针插好了还是提示没到位。
         今天有空拆开再细看 主板,发现钻头下负责监测是否到位的金属垫 和主板连接的 插座附近,有个标识Q2的贴片三极管 炸了。主板其它地方好像都用 同一标示为 IHC Y,这个 是 什么什么 K。旁边那个 光耦,在板检测 右侧有单向导电性,左侧(爆管一侧)双向不通。但根据光耦的 引脚示意图,不应该呀
         请教可以用什么 三极管 代换,

楼主:
左侧热铆部分,整机型号及整体结构

网友A:
烧成这样画下电路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画下电路分析一下

是 8050 NPN,还是9012 PN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8050 NPN,还是9012 PNP?

用8550,PNP管代替试试

网友:
817光耦可能坏了,废旧电源板子很容易找到替换。

网友:
尤曼特uni-50c装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