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出个支付宝收款语音播报盒子

楼主(2025-03-20):
出个支付宝收款语音播报盒子

有电,但没流量了。
所见即所得,有兴趣玩的拍走,好像可以改音箱。

包邮非偏远。

网友A:
抓紧续上,不然就续不上流量费了

网友:
开小商店的有用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A:
抓紧续上,不然就续不上流量费了

续不上就拆机,把ESIM拆了飞线装个卡座,用自己的卡,唯一的问题就是像这么便宜的物联网卡不好找

这个玩意还有一种玩法,就是把里面的ESP32芯片模块整体换掉,然后刷网络收音机的固件拿来听广播,并且这款相对A2自带了电池可以脱离充电器使用,而A2的好处则是自带屏幕,能直观显示电台,缺点则是必须插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