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REL功能就是爽

楼主(2025-03-20):
今天用HDS120测试了几个毫欧电阻,基本差不多,10毫欧测量0.01-0.02调,1欧0.96,其他180毫欧,680毫欧都大差不差跳动1-2个字,REL功能在测量毫欧的时候神器

网友A:
你应该说3131芯片就是好

网友B:
过来看大佬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说3131芯片就是好

我的是06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看大佬装逼

装啥呀,穷啊,就这两个新表有REL功能,今天才想起来试试,以前不知道这功能好处

网友:
神奇的功能。

网友:
带你装逼带你飞

网友:
哦哦,对哦,你这120

网友:
万用表有REL/232功能,不知道这功能好处

网友:
大佬在没事找事,这厂的仪表精度不高,都没有众仪的高,只是耐操,适合工地

网友:
不懂这个功能,我现场用的是胜利的表,低端的,好像也有这个键,没用过,

网友:
rel抖一抖,0.01欧分辨率也就搞搞0.x欧的,像90dm860之类0.001的0.05 0.02的都敢量。。。。但手里有个电桥这些就变成鸡肋了

网友:
这是发现了新大陆吗?

网友:
去皮功能有一定局限性,可以减去表笔线阻但不能忽略接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