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esla T10 计算卡可以这思路改散热吗?

楼主(2025-03-20):
这种卡采用被动散热,因为它原本是云游戏服务器计算中心的卡,该显卡无显示器接口

现在退役了,淘宝卖家搭售侧面涡轮风扇,噪音那叫一个大

参考了一些先驱们的经验是用2080Ti散热器总成把原装的如图散热片换掉,此方案噪音较小

我就在想,不必脱裤子放屁,省一道工序,直接把2/3只风扇带支架(打印)固定于Tesla T10原装散热片

不可以吗?Tesla T10原装散热片我分析功效不会太差,毕竟计算中心使用的卡

盼望数码之家的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根本不需要风扇?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网友:
原装散热片是靠服务器暴力风扇吹,从右往左吹有风道的,只加风扇吹散热片面上不行。改散热器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根本不需要风扇?

性能和2080Ti差不多,不要风扇你觉得可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能和2080Ti差不多,不要风扇你觉得可能么?

没玩过,不清楚...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网友C:
要看孔距和电子元件是否会挡住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孔距和电子元件是否会挡住鳍片

你是主张哪种方案?

网友D:
实践出真知,具体还是实际验证一下的好。
原装散热片正面一般是整块铜铣出来的鳍片,背面也有散热片,靠服务器风道大流量整体散热。
自改的涡轮风扇也好,整体换成普通显卡散热器也好,都没有考虑到背板散热,建议增加机箱风扇来改善整体散热效果。
理论上从稳定性考虑,专业卡的功耗是略低于同级别游戏卡的,选择一款设计和用料好一些游戏卡散热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怎么加接口还有驱动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出真知,具体还是实际验证一下的好。
原装散热片正面一般是整块铜铣出来的鳍片,背面也有散热片,靠服 ...

你评论很在行,这卡功耗确实比同等级游戏显卡低很多
T4 只有70瓦,T10 150瓦
你的建议是增加机箱内通风
我不排除根本不上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加接口还有驱动稳定吗?

这毕竟是Nvidia官方云游戏机房卡,驱动稳定
现在就是散热效果与噪音,个人用受不了呼啸声

网友F:
不行,风扇散热主要是吹散热鳍片,T10本身就是服务器沿着PCB方向透吹,固定在T10原生散热器外面吹不到鳍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能和2080Ti差不多,不要风扇你觉得可能么?

说多了,也就2070(打不过4060)的水平,功耗150W左右。虽然用的核心和2080Ti一样,但阉割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风扇散热主要是吹散热鳍片,T10本身就是服务器沿着PCB方向透吹,固定在T10原生散热器外面吹不到鳍片 ...

沿着PCB方向透吹,这一个透字,决定了风扇必须是强力有劲的那种
必然,发出刺耳怪叫,个人用只能换整体散热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主张哪种方案?

那种方案效率高用那种,关键是机箱放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