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译电圆锯 转子拔不出来

楼主(2025-03-20):
转子拔不出来,用深度尺测试了一下5032(/5030)电机,6寸锯片

网友:
是不是固定的拔不出来

网友:
质量差,没有修理的必要。一次性。

网友:
对扁估计是轴承装的紧,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挺新的,让它继续呆着吧

网友:
是不是还有螺丝呢

网友:
你细看看,应该是拆缺方法不对头,能装上去,就应该能拆下来。

网友:
这种结构只打算压进去,不再拆出来~如果非要拆出,那就再电机尾端先开个孔,上拉马顶出来吧。

楼主:
东城好像也是这么点玩意儿(东城5020电机),护罩还是塑料的,这个护罩是铝合金的,

网友:
需要把齿轮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