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G AA + SK Hynix H25T3TMG8E,有建议的组合么?

楼主(2025-03-20):
手头有一个1T的盘,主控SM2259XT2G AA,颗粒SK Hynix H25T3TMG8E,容量1TB,能满速,YBANG的盘你们知道的,山寨质量,出保就扑街,现在症状是读盘奇卡无比,很明显颗粒抽风了,搜了一圈发现没有这个颗粒的资料,ID:AD5E2A3300A0,同ID的颗粒是H25BFT8G5M3R,详细贴下面了,问:有更好的组合否?放在2259XT上屈才了

闪存型号
H25BFT8G5M3R
闪存品牌
SKhynix/海力士
闪存容量
1TB
CE数量
4
闪存ID
AD5E2A3300A0
闪存单元
TLC
闪存制程
3DV5
闪存类型
NAND
封装类型
BGA316
工作电压
VCC:3.3V VCCQ:1.8V/1.2V
工作模式
同步模式
Die数量
16
H25BFT8G5M3R
顺序速度 > 读:520.9MB/s 写:477.8MB/s
4K速度 > 读:23.3MB/s 写:28.6MB/s
主控 > SM2258H
芯片数量 > 1
操作系统 > Windows10
v0.567a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Drive: 4
Model: YBANG 1T B
Fw   : 0215
Size : 953867 MB
Controller : SM2259XA bufferless
FlashID: 0xad,0x5e,0x2a,0x33,0x0,0xa0,0x0,0x0 - Hynix 3dv5-96L TLC 16k 2048Gb/CE 512Gb/die
Channel: 2
CE     : 2
TotDie : 16
Plane  : 4
Die/Ce : 4
Ch map : 0x03
CE map : 0x03
Inter. : 8
First Fblock  :    2
Total Fblock  :  954
Total Hblock  : 14905
Fblock Per Ce :  954
Fblock Per Die:  954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55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8

网友A:
3DV6之前的颗粒,最好归宿就是开成PSLC,58XT 59XT 3281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V6之前的颗粒,最好归宿就是开成PSLC,58XT 59XT 3281都可以

那不是还得焊死在这个板子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还得焊死在这个板子上

目前没有更好的选择,就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更好的选择,就是这样吧

回头找人重新量产然后设置ActSLC得了,虽然只有300多G但是能用好久也不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头找人重新量产然后设置ActSLC得了,虽然只有300多G但是能用好久也不是不行 ...

还有个2263en主控放出来的固件支持3DV5,不过你这个颗粒要自己添加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2263en主控放出来的固件支持3DV5,不过你这个颗粒要自己添加信息

管他的,准备当下载盘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