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从U盘启动DOS的好帮手:用USBOOT v1.70制作DOS启动U盘实操教程

楼主(2025-03-21):
古董电脑启动DOS有很多种方法,从本地硬盘、软驱+软盘、光驱+光盘、甚至是从网络启动。U盘是现在很常见的存储设备,但不是所有古董电脑的BIOS都支持从USB启动,Intel的平台是从Socket478时代开始逐渐支持从USB启动,而AMD平台是从Socket462时代逐渐开始支持USB启动。在此之前的古董电脑,比如Socket370或者更早的Socket7很多主板都有USB接口,但基本上都不支持从USB启动(有部分后期的Socket370主板支持从USB启动,但很少)。
如果古董主板不支持USB启动,可以参考我之前发过的帖子:从网卡ROM着手,用Plop引导管理器为老古董电脑增加优盘USB启动功能
如果古董主板支持USB启动,那么从U盘启动DOS就比较容易了,下面准备一个小容量的U盘,我这里整了一个投标U盘来做实操

投标U盘闲鱼上几块钱一个,容量是128MB,还是SLC的闪存

这里说明一下,使用USBOOT来制作启动U盘的容量越小越好,容量建议<2GB为佳,容量太大的U盘在古董主板上识别可能比较困难,而且兼容性也不太好

把U盘格式化成FAT(16)格式

然后下载文末的USBOOT附件,解压缩出来,运行USBOOT170.EXE

软件的风险提示,会清除U盘上原有的文件

选中你的U盘盘符,然后点击下面的《选择工作模式》

然后会弹出菜单,这时候推荐优先选择《ZIP模式》,实测兼容性会比较好,如果U盘启动有问题,再选择《HDD模式》或《FDD》模式试试

然后点击开始,对U盘进行写入

系统会两次提示风险

USBOOT正在写入U盘

中途需要拔下一次U盘

然后再插上U盘

然后继续写入U盘

如果写入成功,这里会提示《引导型U盘制作成功》

然后打开U盘盘符,发现根目录下已经有DOS系统的三个引导文件了

将自己需要使用的DOS系统和软件以及CONFIG.SYS和AUTOEXEC.BAT也复制到U盘根目录

然后找一台电脑,插上U盘进行启动,我这里找了一台华硕的Eee PC来做测试

华硕的Eee PC就是当年的上网本,配置很低,运行XP都有点慢,我这台上网本的CPU是Atom的N270,内存1GB DDR2,用来运行DOS其实有点太新了

插上U盘

开机后按ESC呼出PopBBS启动选择菜单,选择从USB启动

从U盘启动DOS成功

dir列表看一下文件,正常

再看一下内存的占用情况,这台上网本的内存是1GB,对于DOS来说太大了,适合DOS运行的内存大小推荐几MB~几十MB为佳,太大的内存运行DOS,有些DOS程序内存寻址会出现异常或者溢出,无法正常运行

USBOOT写入U盘的DOS版本是7.10

运行一下GHOST看看

再运行一下FDISK

再运行一下天汇汉字系统

有谁当年玩过这个游戏么

上网本的显卡是北桥945GSE内置的集显(源自945GC的GMA950显卡),对于DOS来说太新了,游戏的显示不正常

DOS时代很火的一款游戏,DIGGER(挖金子),这个游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想玩得好,还是比较费脑筋的,而且手速还得快,慢了一点点就容易嘎

DOOM,3D FPS游戏的开山之作,当年还被一些人批判过,说这游戏太bao力了

USBOOT制作DOS启动U盘的教程就写到这里,都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启动方式有帮助,正是:技多不压身,枯木又逢春

USBOOT v1.70 简体中文版 网盘下载(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ogqVtdqU0HkBQzGfz8MXA?pwd=8139
提取码:8139

USBOOT v1.70 论坛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EOF

网友:
看到那些休闲游戏就想玩,DOS下要想运行此类游戏不容易,因为显卡和声卡都必须单独安装驱动,还要有9针串口游戏手柄

网友:
曾经的曾经玩过的dos游戏

网友:
曾经用过,选择光驱模式,复制Windos7,或10的ISO文件,装系统很方便

网友:
现在少用到dos

网友:
以前也用过这个

网友:
这软件好多年前用过,当时主板的usb启动并不统一,比如同样是usb-fdd,各厂家的实现都不一样,要做个U盘启动很困难,这软件兼容了各种USB启动,挺方便的,后来有了rufus

网友:
我整了台电脑搞的巴托塞拉系统,几十种游戏模拟器,游戏太多了,根本玩不过来。

网友:
哈,看到了不少当年熟悉的画面。

网友:
USBOOT1.7,我曾经用过两年,维护系统启动到DOS界面,然后GHOST,全是英文,同事面前B格那是装得老高了。后来有了PE,维护系统有手就行,装不了B了。
DOS下玩过的游戏是  仙剑一 。

网友:
现在还有纯DOS硬件的电脑?

网友:
多多少少唤起了一些回忆,那时用的是UCDOS

网友:
读卡器配合小容量存储卡其实有奇效,还有就是移动硬盘或者GRUB引导都能做到DOS引导的

网友:
1997年开始接触电脑,当时装系统,1.2M或1.44M软盘引导,三张软盘装DOS6.22。没有光驱的电脑,用INTERLINK并口联机线复制文件。后来有一个“万能光驱驱动程序”的映像,可以加载所有的光驱(包括SCSI的),安装WIN3.2,UCDOS。到2000年左右,主板支持光驱引导了,是一个飞跃。可以由光驱直接安装WIN95/98。一直持续到P4时代,2007年左右可以U盘引导了,用U盘量产USB-CDROM,装系统太方便了,2012年左右用老毛桃,不用再量产了,2022年左右开始用VENTOY,不同时代的电脑需要用不用的方法。记得当年做USB-FDD需要专用特殊主控的U盘,好像是16M或是32M的,但用的不太多。回忆一下,自己真的有点老了。

网友:
FAT16格式,和FAT32格式,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dos是也有暴力摩托吧

网友:
在老机器上使用USBOOT制作DOS启动U盘,效果不错。

网友:
以前为了刷BIOS,需要纯DOS环境,用过这个软件,选择FDD模拟成软盘。

网友:
大圣贴让人怀念DOS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