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量产成功,无序列号

楼主(2025-03-21):
真心求救,折腾了快20遍,可以量产成功,但是没有搞定SN问题。成功的见面有显示出SN,但是用软件检测,显示没有GUID

这样设置SN,量产提示有SN,但是软件检测guid还是00000000

这里的SN,如果要有确定要的SN,需要怎么设置,比如SN需要设置为 80858107C1B278B8
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用的是不是黑片工具,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脑系统问题,不识别序列号

网友:
生成方式是不是应该是“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