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关于PWM控制的疑惑

楼主(2025-03-21):
PWM如今应用在各种领域,例如无刷电机转速控制、LED亮度控制等,最普遍的案例是方波占空比设定在5%-97%,通到脉宽调制来控制,通俗的讲就是通过控制MOS管的导通角控制导通时间,进而控制脉宽,但是我发现从没人讲其实调节频率似乎也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为什么从没人讲呢?

我理解的脉宽调制就是一通一断,通占多或断占多即所谓的占空比,假设达到满脉宽的时候,我理解成就是DC直流状态,也就是最大的输出,同样的我假设脉宽横定不变,我增加频率似乎也是一样的效果,但是为什么从没人讲呢?

网友:
不是太行,比如某BUCK降压电源上,保持50%占空比,你10KHz和100KHz,输出电压不会改变(忽略电感参数等)

网友:
有这种控制方式的.
恒定导通时间控制(COT)

网友:
上个你增加频率调电压的电路,让小白看看

网友(2025-04-26):
“同样的我假设脉宽横定不变,我增加频率似乎也是一样的效果”。。。这句话理论上错了,但。。。实际上特定频率附近有一定效果,误打误撞属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