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给科瑞源电源KA6003D上篱笆。更换电容修复电压不稳故障

楼主(2025-03-21):
闲鱼收了一台KA6003D。

看卖家描述,电压不稳,电流不足。猜测应该是滤波电容失容,于是花30邮资请它回家。
一通搜索,找到了3003的电路图,跟这个6003的电路是一样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6472-1-1.html
原帖为精华帖,我等现在需要付费才能阅读。为方便错过的坛友,将电路图奉上。

下边是维修经过。
故障其实很简单,就那几个电容(还顺便换了功率板上的电阻 ),但维修不是很顺利。

首先看到的是控制板上滤波电容鼓包,如上图,更换后故障依旧。看主电源滤波电容,外观无异样,以为正常。仔细观察发现,空载输出电压高时,电压能稳住不跳,而空载输出电压低时,电压波动大,然后就是一通乱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仔细想想,电压不稳,电流不足,还是主滤波电容的嫌疑大。
拆下主滤波电容,万用表测量容量。

怎么容量就剩那么点?打开看看。

换新电容,60V3A输出,稳定不变,恢复正常。

接下来说说改造的原因及做法

这个功率板原设计用两个滤波电容并联,实际只安装了一个滤波电容,由于电容器高度受限,要保证容量不变,只能选用直径大的,这就导致上边的电容器有部分正对整流桥。整流桥夹在功率管散热器和PCB之间,本意应该是将热量传给散热器,但由于电容部分正对整流桥,热量还通过PCB传给了电容器,而电容器耐受高温的能力远低于整流桥。这种改用一个电容的做法,虽节约了一点成本,但却缩短了寿命,实不可取。但维修时没想到这些,替换的仍然是一个大电容。

改造就是把7812和整流桥一同移出,单独散热,这样电容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找到了一块电磁炉里的散热器。上边有现成的安装孔,直接利用,稍微大了点,边上切掉一部分。

直接上完成图,7812要垫上云母片,防止输出负极接地(外壳)时造成短路。

板上原来7812的位置换装直针座,方便连接。

这个电源修好已经很长时间了。纹波不大,操作比较方便,不怎么占地方,感觉还是不错的,但大功率输出时噪声也不小。

网友A:
看起来原来没修过,值得弄一下

网友B:
工频变压器,寿命很长啊

网友C:
看着改进后效果不错,加强了散热。

网友D:
非常有经验,改造很好啊

网友E:
厉害啊,终于看不到不是旋钮问题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原来没修过,值得弄一下

都不想接手别人修不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变压器,寿命很长啊

我也这么认为,估计能留给下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改进后效果不错,加强了散热。

估计不容易再坏了,那两个功率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有经验,改造很好啊

这次还好,没失手。要是变压器坏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终于看不到不是旋钮问题的电源了

模拟电源的电位器确实让人头疼,好的太贵,差的不耐用。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一下

网友:
弄个大电容放一边,两根线连上,是不是更简单一些

网友(2025-04-27):
今天去外网看了一下他们的拆解,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我感觉它的变压器比国内卖的要大。而且它的滤波电容都是三个满配的。看老外们评价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今天上外网看了一下这个店员的评价,老外们评价是不错。看了拆机,我感觉国外的变压器要比国内版的大一点,然后它的滤波电容三颗全都是满配

网友:
其实换个电容就好了,没必要改。

网友:
把单薄的散热片也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