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4转灯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3-21):
锂电,分别用输出3.6v@320ma的充电器(电路未知)、输出4.2v@500ma的充电器(4054芯片,论坛有拆解),两者的转灯时间是差不多的

网友:
4054是最大输出500ma,温度高了会自动降流

网友:
有条件可以接个测试仪,看看具体充电电流。

网友:
4054也不是满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