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耳机用着不习惯,拆了

楼主(2025-03-21):
据说是骨传导

但我用不习惯,还是那种触摸感应的
拆了看看
外观就是这样子的,单耳

直接抠开了,也不是卡扣,这种固定方式叫什么名字啊,我也不知道

电池是不是还可以加厚加容量啊,两面都是泡沫双面胶,怪不得抠开时候感觉里面有东西挂着

电池是无字电池,尺寸容量不知道

就这一小块东西,就能用,你说厉害不

芯片,充电,咪头
白色壳子上那片金属网应该是感应触摸的地方了

壳子上的金属网通过这个小铜头与主板连接,用的不同弹簧

这是骨传导吗?我不懂,怎么看着也是一个耳机喇叭呢

也没啥其他的了,我都不认识了
感谢大家看我水帖

网友:
有些粗糙,也就那样。

网友:
那个耳机就是骨传导耳机,外形与普通耳机一样

网友:
这种应该叫做榫卯结构吧?

网友:
假的骨传导。。。山寨杂牌耳机。买个好一点的,也不至于用不习惯

网友:
其实外形不重要,蓝牙耳机主要还是讲究音质和待机时间;好的蓝牙耳机芯片是5.0以上的,超级省电,音质很好;这种外形的耳机,在某宝某多上只卖三元左右。

网友:
总觉得不靠谱,这货一直没去尝试用!

网友:
做工感觉有点粗糙,但也够用了

网友:
类似之前积分换的纽曼耳机,不过纽曼的电池仓可以拔出来,电池仓和耳机是typc-C公母头对插

网友:
这种不容易丢,还可以换电池

网友:
小耳机板子集成度越来越 高

网友:
电池不小,续航时间长吧?

网友:
应该不是骨传导,又是JL的方案。
电池好说啊,测量一下尺寸,再去马宝或者多多等网站搜搜接近的

网友A:
开放式耳机,说道传导方式就是空气传导耳机。。。其实就是两个微小音箱挂耳朵上。。
第一次被开放式耳机惊艳是去小米实体店看的,599,那音质确实好。。
后面买过一个,因为耳朵不适合,卖了。。
后期又买了个是硅胶款的,难得带着不会卡耳朵,不过平时骑车会带布帽子,也不影响。

网友:
有喇叭的就不是真的骨传导

网友:
看来是个假的骨传导啊

网友B:
这个是气传导,就是忽悠的假骨传导 骨传导的单元实际就是个震动马达

网友:
做工有点粗糙,换个大点电池长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气传导,就是忽悠的假骨传导 骨传导的单元实际就是个震动马达

一直用韶音的骨传导,佩带压力比较大,不太舒适。一直想试试气传导,估计佩带上要舒服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放式耳机,说道传导方式就是空气传导耳机。。。其实就是两个微小音箱挂耳朵上。。
第一次被开放式耳机惊 ...

小米的哪一款?我想去体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