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两款磁吸灯,先机&铜之光

楼主(2025-03-21):
家里原装磁吸灯感觉暗了,去网上购买了其它款的,看起来亮度差不多,拆开对比下

原装品牌先机,12W,壳体铝,上面部分塑料

4颗二极管可以装灯时不分方向,恒流芯片H5028L芯片(非隔离式,8-100V输入),灯珠4B12C

新买的10元左右,1颗整流器达到部分正反插入轨道

内部无恒流驱动,滚到接触片直接引线到灯板经过MB10F整流桥,2B14串灯珠+分压限流电阻
对比原装灯,新款灯壳很薄,无恒流电路,实际亮灯效果还行,将就着用

网友:
时间长了都会光衰,

网友:
价格便宜了就会从各种地方减配

网友:
新灯这是减配了,不知道使用寿命会不会很短。

网友:
第一款看着还可以,恒流源的。第二款就是灯带电路,恐怕有频闪。

网友:
旧的驱动器做工不错

网友:
上图有恒流源。下图整流桥,限流电阻,觉得频闪明显加电容滤波。

网友:
单只功率应该没有标注的那么大吧

网友:
这种磁吸灯使用场景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还是老的做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