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81B手持示波万用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3-21):
网上买的一个,不开机,其实也用不到这个东西,就是纯买来修的玩的。4000读数,B型号是8M带宽。

很多人喜欢说某个工具仪表好还是坏,这个很片面。工具仪表要看每个人的用途和环境。这种带示波器功能的万用表其实主要是为了现场维修这种要求不高的场景设计,不是为了实验室研发或者工厂质检用。这个东西修汽车,开关电源,车间设备,看下脉冲信号或者其他信号有无很方便。对于实验室研发或者质检要看精细波形和测量那肯定是不行,这种用途是买屏幕更大,性能更好的台式示波器。160x160的屏幕想看波形细节,那错的不是示波器,是人。

收到时候接电源试了下,开机除了有230mA电流,没有其他任何反应。

机器还可以,膜都没撕,就是那个红橡胶老化了,很烦人。

背后有3个螺丝,2个在橡胶脚垫下,1个在电池盖下,拧下来就能拆开机器。

机器内部,主要是3部分,万用表部分,示波器部分和显示屏。

有电流不开机,测量下供电各芯片的输出电压。主要集中在右下角,下面也有零件。

测到下面这个NS出的LM2651MCT-3.3,是一个将6V电压降压到3.3V的芯片,3-5脚有接近6V的电压,8脚有1.8V的使能电压,但是9脚FB没有电压。说明芯片坏了,而且后来用手摸了下芯片,有些略微发热。

淘宝买了2片,收到后,更换。

更换下来的坏芯片。

然后加电,开机。

测试下示波器功能

没啥技术含量的维修。

感觉自动档测量的速度还行,就是显示数字的小数点有点太小。示波器功能嘛,就像上面说的,适合维修看有没有脉冲,波形大概正常不,信号频率,适合维修人员使用。不过也有示波器万用表二合一的毛病:示波器的设置不能保存,每次切换到示波器都要重新调节。

彩屏和黑白屏各有优缺点,室内肯定是彩屏好,室外还是黑白屏看的清楚。我家里的工作台在阳台,白天阳光很强,LED数码管的可调电源根本看不清楚,后来换了一个LCD显示屏的可调电源。

机器默认背光亮度,不管是万用表还是示波器模式,耗电大概在180mA左右,如果用的频繁,得用充电电池或者外接电源。不过这机器外接电源口很奇怪,需要一个很长的专用插头。下回还得改下这个插座。

这种用示波器模式测小信号,还是买个转接的头,把香蕉插头转接成BNC插头的,用示波器的探头测,不然示波器模式用万用表笔的干扰比较大。

网友:
凭技术捡漏!

网友A:
这个芯片很特别,一般不是用LDO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特别,一般不是用LDO转换吗

拆下的那个上面有焊油,新元件的字很清楚。

楼主:
200来元买的,也不算捡漏。买零件花了1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特别,一般不是用LDO转换吗

可能压差和电流大吧,6V到3V,用LDO效率太低。这个芯片NS说明书里说可以输出1.5A。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来元买的,也不算捡漏。买零件花了10元左右。

新的要900~1000多,这还不算检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压差和电流大吧,6V到3V,用LDO效率太低。这个芯片NS说明书里说可以输出1.5A。 ...

那个电源插头太特殊了,买个专用的电源还得几十元,必须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要900~1000多,这还不算检漏?

单色屏已经落后了,现在流行彩屏,所以新的也没什么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要900~1000多,这还不算检漏?

我见那个什么鱼,二手好的也就400上下能买到。

网友:
看的挺新的,捡漏成功

网友:
有技术,肯定是心里有数才买

网友:
200个表,还算可以了,没翻车都是好的,最近我一直翻车,搞得不敢发出来了

网友:
运气还行 至少没买到坏的

网友:
楼主捡漏成功

不用的话可以出掉换酒钱

网友:
200来块都可以买新的了,不划算,这个表好万用表功能测量反应挺慢吧

网友:
这种机我也修过二台有点小经验。。。

网友:
还好,不是贵的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