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新贝XB-8754智能电动吸乳器再就业-爆改鱼缸气泵

楼主(2025-03-21):
之前给鱼缸搞过几个气泵,大概养鱼的诀窍就是死了再换一批,哈哈

翻出来一个新贝吸奶器,闲着也是闲着,改成鱼缸气泵好了。
外观还不错,面板是触摸的。

背面有铭牌,印刷的,不是贴纸,还有4个硅胶减震垫,做工还行,有两个吸气口,可以选择单边还是双边

两颗固定螺丝,四周卡扣,主板挺大,机械部分包裹了泡沫棉减震消音

一颗单片机,一颗数码显示驱动,还有充电和电机、电磁阀驱动

板子正面是5个触摸弹簧,一块定制屏幕,工作的时候显示时间和模式,还有蝴蝶飞的动画

电池,气泵,一对电磁阀

气泵默认是吸气模式,电磁阀控制单边吸气还是双边同时吸

把气泵吸气口断开,出气口连到外壳上的吸气口

原样塞进泡沫棉,接上电池和气泵,电磁阀不用接,省点电哈哈

电池是正品2200mAh,带保护板,挺重的,续航ok,小鱼缸脉冲鼓泡就行,
图个好玩,长时间工作估计会发热

家里的电视突然没声了,过保了,拆开看看,喇叭是8欧姆,电容没见鼓包,声音功放部分也没发热,
把两对喇叭线拔掉,重新插一下装回去竟然有声音了,目前已经正常工作一周,希望后面不要这样了。

网友A:
这种电机24小时坚持不了太久

网友B:
长期使用还需改成间隔运转的控制模式,让电机有更多的机会休息

网友C:
标题浴缸,内容鱼缸,维尼老板中午吃到假蜂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24小时坚持不了太久

是的,默认是脉冲式鼓气,长时间工作散热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使用还需改成间隔运转的控制模式,让电机有更多的机会休息

以前用的是电机调速小板,可以低转速运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浴缸,内容鱼缸,维尼老板中午吃到假蜂蜜了吧

还真是错别字哈哈

网友:
物尽其用好战法,从人用到鱼用不浪费。

网友:
这样也行.牛

网友:
这样改鱼儿又能多活几天了

网友:
吸奶改吸气,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
还触摸控制的。

网友:
气泵直接改成插电的吧

阿熊电视啥牌子的

网友:
连续高转速工作只能坚持一两个月,调低转速的话还能坚持一年

网友:
两对喇叭同时氧化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或许还是有其它毛病,比如虚焊

网友:
改成外接电源的,更省事,想用就接电,不想用就断电,还省了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
370的不好,原装电机不耐用换了大碳刷的电机时间久了泵头声音会很大

网友:
电视电路板端插座端子易脱焊接,塑料温差应力拉松。

网友:
婴儿取食器改鱼缸吹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