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新手组装U盘系列(十二)IS903双贴TH58TFG9DDLBA8C

楼主(2025-03-21):
    大家好,今天来搞个IS903双贴TH58TFG9DDLBA8C,其实买这个板的原因还是上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593-1-1.html

出现ID错乱,然后有大神告诉我说用IS903清空试试才买的,结果清空了也没有用所以板就空下来了。
惯例先上板图

空板的信息图

贴芯片

用ChipGenius检测CE齐全,ID识别正常

用工具清空,量产

很快量产成功,先测个速

本来以为已经可以正常使用的了,没想跑圈却跑不过

其间换了好几个版本量产,也是同样的问题

跑圈芯片是很烫,专门搞个风扇对着它吹也无济于事

说来惭愧,无意中插到电脑后面USB插再测试竟然正常跑圈,因为我做其它U盘一直用的是前机板USB都正常就没怀疑它,结果还真是前面板的USB电流不够,汗,真菜。

从新量产后再跑圈也成功通过且速度有所提升,新手要还是要尽量避前面板的坑啊。

网友:
好事多磨 享受过程

网友:
903慢速功耗不高的

网友:
打错了,是满速功耗不高

网友:
前置USB接口供电不稳吧。

网友A:
903主控很神奇,我当初新的拿回来测试,9dd l闪存速度可以达到268,198读写,后来测了几次之后就调速了,就掉到198,176。换个主板,依然是如此,也不知道什么鬼,难道设置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3主控很神奇,我当初新的拿回来测试,9dd l闪存速度可以达到268,198读写,后来测了几次之后就调速了,就 ...

主控一边写入一边擦除无用的数据,速度降下来是正常的

网友:
不错,903除了没有4K、发热稍高,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求量产工具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W61rYGC3WbZkRQHnY8avw?pwd=k9th
提取码:k9th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网友B:
我有一台机器,插主板后面就掉盘,插前面稳稳地,你说怪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机器,插主板后面就掉盘,插前面稳稳地,你说怪不怪。

也遇到过,前面四口usb3.0稳得一批,后面还跟usb无线鼠标有冲突

网友:
903和917都有类似的功能,跑圈不过的位置,固件会标记为坏块,并且用备用好块替换掉,像硬盘smart的05一样,只不过U盘看不到而已,15nm的一般容量开小一点,多留一点冗余

网友:
15nm最好开扫描量产 ,否则可能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