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维泰尔VT-SC1001-S(A/B)高质量宽电压光纤收发器,内置防雷模块

楼主(2025-03-21):
拆个维泰尔VT-SC1001-S(A/B)高质量宽电压光纤收发器,内置防雷模块,配航嘉美规低纹波电源,完美!

重量187g左右,上图!

航嘉美规5V2A电源,纹波≤18mV,供参考

PS:不都是MADE IN CHINA?为什么不选国规?因为美规质量要好得多,用过的那么多电源,国规的早坏到哪了,美规十几年依然坚挺,当然也有坏的,极少,比国规稳定得多,还是美帝良心!不服可以反驳,国规也有好的,但钱是自己的,绝对不会去赌国规的下限!

网友:
竟然是QCA的主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楼主:
是啊,不香么?

网友A:
收发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发是怎么判断的

都是成对的,一收一发...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网友:
做工看着挺养眼的

网友:
维泰尔的光收发,比烽火和TP的做工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是怎么判断的

看模块的波长或者标签标识啊,到手看一眼就知道了,A端发射1310nm的波长并接收1550nm的波长,而B端则发射1550nm的波长并接收1310nm的波长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质量可以,销售渠道呢

网友B:
还有4只拨码开关,被封印在铁壳里面了,好奇他们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4只拨码开关,被封印在铁壳里面了,好奇他们是做什么的?

巨帧 双工等功能选择,看具体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