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一个漂亮的VFD辉光小时钟

楼主(2025-03-21):
VFD显示特别迷人,是现在的显示技术所无法比拟的

应该是美国产,本田的

拆掉,电源由四根针脚引到里面的电路板

前壳,

电路板正面,辉光屏

橡胶按钮

这是晶振吧

给数字来个特写,很漂亮,有点像蜂窝状的。

背面,咱也看不懂

点亮,迷人

装好,由于前面的透明壳不是全透明的,亮度会降低,我觉得,家用的话,可以把它换成全透明的,接下来打算自己弄个漂亮的壳子给换上

网友:
电流多大?改成电池供电很费吧

网友:
汽车上的吧?

网友:
好看是好看,就是费电

网友:
供电电流多大?

网友:
好像没有好吃不贵的

网友:
以前音响也多用这种显示,看起来特别有感觉。

网友:
实名反对,这分明是USB的哥哥家的

网友:
好玩,放家里当时钟。显眼。

网友:
以前车上显示时间这么复杂,

网友:
好看,就是费电,荧光灯CRT电视同理

网友:
我擦,4.19M的晶振,年差几秒的高端货!

网友:
就是漂亮,改成直流供电家用,更好更美观。

网友:
这辉光小时钟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这个电流大发热量也大

网友:
被你说的这么玄乎。应该以前的录像面板上就有这玩意了吧?

网友:
荧光管内有灯丝,电流小不了。

网友:
这玩意就是有点费电

网友:
辉光显示的确养眼,多耗些电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