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石] 切玻璃瓶用什么办法好?

楼主(2025-03-27):
剩的一个玻璃酒瓶,看外形不错,扔了可惜,就打算切开做个花瓶啥的
以前试过棉线缠绕+酒精烧,反正偶没成功
这次用玻璃刀试试

先画线,免得切歪了

用玻璃刀沿线用力划

印子还是划上了的

接着用火烤

烤烫了就浸水里面

结果裂口太多了

只有部分沿玻璃刀划的线裂开

原因可能是玻璃瓶本身厚度不均匀

也有可能是偶用玻璃刀的力度不均匀,最终导致切割失败
用金刚砂锯片估计能切开,但太慢了,而且还得滴水切
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能快捷、完美地切割玻璃瓶?不吝赐教呀

网友:
高手,水平不够,

网友:
铁杵摸成针,只有靠摸了

网友:
先用云石碟切割,再打磨,后抛光。

网友:
玻璃刀多割几段,然后钳子掰

网友:
这个一体成型的,不好弄。

网友:
还是切割机吧,买专用的刀头

网友:
玻璃刀划完要加煤油的

网友:
火烤是不是太热了,冰箱里冻一下然后浇点热开水就行了

网友:
均匀加热 冷毛巾 包不要的部分试试

网友:
用发热丝加热,快速放入水中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搞,以前也有这个念头,奈何没那手艺

网友:
玻璃刀要划在里面

网友:
还得是角磨机

网友:
网上看到过:使用酒精棉线进行切割,将棉线浸透酒精,绑在瓶子需要切割的位置,点燃棉线,待火快灭时迅速将瓶子浸入冷水中。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玻璃会在棉线处断开,且切口平整!

网友:
这个确实股很闲的

网友:
火焰头太大,要像打火机的火头而且火力要强,玻璃快速烤热,热量来不及传递就浸水

网友:
有文章介绍说用3B铅笔沿线划一圈,然后通大电烧,再侵入冷水激。如果有云石机用玻璃磨片切割最好,刀口光滑,就是时间稍长些。小手钻加玻璃磨片也行,就是刀口不如云石机好。

网友:
淘宝上几块钱的玻璃切割片,往角磨机上一装,切割的时候拿稳即可

网友:
还是放弃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