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里有蛐蛐?维修日产电动转向助力小异响

楼主(2025-03-21):
这个事,大概要从疫情那年开始说起了。。。

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几个月没动过车。后来解封了以后,有一天开车出去,无意间发现在特别安静的环境下,轻轻动方向盘会有呿~的响声,平时开车在路上还听不见。只有到了车库啊,地库里面偶尔会听到。
忍了几个月也没见好,那就不忍了,开始折腾!

一番检查过后,最后锁定响声出现在方向盘下面的转向管柱。不管是否着车(助力电机是否工作),轻轻转动方向盘都会有这响声。看了下图纸,决定把助力转向系统整个拆下来检查一下。(想不整个拆也不行啊。。。)

首先拆掉驾驶座下面的盖板。

然后拆转向十字轴盖板。

再拆转向柱上下盖板。

断开十字轴与助力系统的连接。

然后就是拆掉安全气囊,方向盘了。

继续拆气囊游丝和组合开关。

这样前期的准备工作就算差不多了。

由于是自动挡车型,所以还有一个档位,钥匙联动锁。钥匙孔和转向助力都在一个壳体上,所以把外围连接的东西都拆掉。

钢丝控制的锁舌,除P,N档以外是无法启动发动机的,并且只有在P档才可以拔出钥匙。

由于方向盘有高低位置调节,所以要拆助力转向总成,还要先拆掉调节装置。

手动调节装置还是很简单的,一个锁定手柄和几颗螺丝。

拆干净以后,转向助力器总成就整体沉下来了。

继续拆下方的固定螺丝。这个螺丝拆掉以后,整个转向助力器就没有任何连接了。不过,这玩意也是相当的重。而且个头还不小,想掏出来还是废了很大劲的。。。

经过各种旋转,变换角度,总算把它抱出来了。。。真心不轻啊!!!

助力电机个头比330ml的易拉罐还要大一圈!

助力转向的控制电路板。

这个就是连接十字轴的那一头。

用手转动转向轴,发现声音好像是电机发出来的。那就拆电机。

电机拆开以后,里面异常的干净!

连同转子一同拔出来。

碳刷并不是常见的平面碳刷,而是斜面的,和换向器的接触也是随着碳刷的磨损一点一点增大。用1000号砂纸蹭一下碳刷和换向器的接触面,同时给转子上下轴承添加润滑油。

电机外壳里面也是比较干净的。

拆掉电机的转向柱。

看见螺丝就拧,既拆之,那就拆彻底点。

拆掉几节外壳,可以看到里面有好多轴承。

转向轴从上到下是一整根,整个转向系统始终保持机械连接的。

这几节应该是用来感应转向角和力矩的。

外壳里的滚针轴承。

两端的滚珠轴承。

方向盘锁的开口。

方向盘锁的锁销。

所有轴承清洗一遍,然后重新上润滑脂。又费了好大劲才装回到车上。。。

装回方向盘,异响彻底消失。

end

网友:
沙发。又见雪MM修车

网友:
先研究透彻再动手,勤拍照,没有搞不定的小毛病

网友A:
妹子学什么专业的?我都不敢这么拆,我怕拆了装不回去了

网友B:
你是修车大神,也数码之家的精华之最,发的帖子,质量很高,主要表现在:图片很多,讲解清晰,可以说图文并茂;每一篇帖子都是精心写昨,每个人看了,不容易忘记,而且还学到了许多知识,我虽然不懂车,但是我也要看完,至少做个了解,蛐蛐声怎么来了,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方向盘上功能好多,看来是高配,壕无人性啊...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网友D:
难道是助力电机的异响?看轴承还比较干净不缺油

网友:
我去,大工程啊。。。。不敢想,不敢想

网友:
妹子修车,厉害了

网友E:
佩服你妹子,真敢下手,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是有自家的独立车库吧,慢慢弄。

网友: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技术还这么好,厉害佩服!@

网友:
你这是家里有个修车的架子吗?有架子有工具可以把车打散了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妹子学什么专业的?我都不敢这么拆,我怕拆了装不回去了

又不是手表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修车大神,也数码之家的精华之最,发的帖子,质量很高,主要表现在:图片很多,讲解清晰,可以说图文并 ...

那个蛐蛐声,就是碳刷来的。碳刷接触换向器的地方用1000号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盘上功能好多,看来是高配,壕无人性啊...

万物皆可盘。。。这车原厂全系就没有带多功能方向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助力电机的异响?看轴承还比较干净不缺油

碳刷响。。。沙子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佩服你妹子,真敢下手,没找到故障点

碳刷发出来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