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遇到过的很不好搞的贴片元件有哪些?准备做个黑名单 :)

楼主(2025-03-21):
免得画板时忘了换封装

对我来说 SOT23-5就是个例子 ,还有坛友提醒的type-c  说的应该是16脚传数据那种
和QFN差不多 焊盘在底部的, 脚距 0.5的也是
手工搞这些器件很容易焊锡糊成一团分不开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工具用的不好,不要用烙铁要用恒温烙铁,温度要精准控制那种,然后焊锡也要好的焊锡,即焊接后还是闪闪亮的那种,最后就是要好的焊油

有钱的话最好配个体式镜,不要数码那种,数码就是玩具,纯光学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工具用的不好,不要用烙铁要用恒温烙铁,温度要精准控制那种,然后焊锡也要好的焊锡,即焊接后还 ...

撸主:轻点,脸要肿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网友B:
SOT23有什么不好焊,拿打火机也烤上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工具用的不好,不要用烙铁要用恒温烙铁,温度要精准控制那种,然后焊锡也要好的焊锡,即焊接后还 ...

手工焊不是难事?
录个视频嘛    才有说服力   不然没人信

比如sot23-6 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工焊不是难事?
录个视频嘛    才有说服力   不然没人信

我从来都是手工焊的.啥SOT23-6.............我QFN都手工焊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23有什么不好焊,拿打火机也烤上去了啊

说的是SOT23-5/6   可别用嘴巴烤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都是手工焊的.啥SOT23-6.............我QFN都手工焊好么

手艺貌似不错   展示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工焊不是难事?
录个视频嘛    才有说服力   不然没人信

你没有掌握焊接精髓或者说你焊接不熟练,随便找个手头前段时间刚做的,给你看看吧,这没必要吹牛,你自己看焊接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SOT23-5/6   可别用嘴巴烤哦,

你仔细看D10  D11我就不说什么了,这2个管子是仿静电的管子,密度不比你SOT23-5/6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D10  D11我就不说什么了,这2个管子是仿静电的管子,密度不比你SOT23-5/6低 ...

难得全用烙铁  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掌握焊接精髓或者说你焊接不熟练,随便找个手头前段时间刚做的,给你看看吧,这没必要吹牛,你自己 ...

茶的焊接经验 只有几颗 0805电阻 ,  大概还是3年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得全用烙铁  手艺不错

我一直都用烙铁的,他们说用锡膏什么的,先摆好麻烦,加热以后元件还会自己滑动,焊接后的效果不好,还不如人工一个一个焊接一个检查一个,确保都是对的,万无一失,就是废时间。自己做点喜欢的东西而已,外壳是头一次做比较粗糙,也是纯手工打磨的,那黑色的塑料来自小黄车那个黑色的锁塑料壳

网友C:
焊盘在侧面的小一点也好焊,我一般一手摆元件,一手用手机摄像头看一下是否对正,然后线焊一个角(连焊也没关系),然后拖一下锡,趁热往桌上敲一下,连锡就断开了。
下图U5是AW5007ASTR,SOT-363封装,比SOT-23-6还小一些(R4是0603电阻)。

SOT-23-6封装、SOT-363封装大小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用烙铁的,他们说用锡膏什么的,先摆好麻烦,加热以后元件还会自己滑动,焊接后的效果不好,还不 ...

象QFN焊盘在底的  烙铁不好搞了吧?  而且底部中间的四方焊盘是散热用的  不焊就有隐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在侧面的小一点也好焊,我一般一手摆元件,一手用手机摄像头看一下是否对正,然后线焊一个角(连焊也没 ...

是的  焊盘在侧面总好过在底部的

网友:
芯片ic下面有接地的不好搞,我没有风枪,觉得很多不好搞,就普通笔记本的贴片固态电容就不好搞,无铅焊很难搞,不是那种引脚很长穿过pcb板的固态,是那种下面有个塑料架引脚很短的那种。我用烙铁焊过0603还是0805的笔记本usb口连接南北桥的贴片共模电感,四个脚需要焊接四个焊点,就像一个小板凳,最后主板铜箔都起来了也没弄好。如果有风枪没什么难搞的

网友:
用对工具就不难。

网友:
这种沉板 24 pin type c接口,烙铁没法焊接,需要用X光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