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一款比较好用的数据拷备工具fastcopy,顺便测试

楼主(2025-03-21):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前两天测试了PS2308双贴intel L06B 256G的优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9534-1-1.html

下面有坛友留言,说PS2308的盘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写入极度不稳定,存在严重的掉速现象,甚至瞬时速度有掉到0的时候,本人简单测试了下,确实如坛友所说。PS2308在大量写入时,速度大起大落(单个大文件也一样),严重拉低了平均速度。具体低到什么程度,没详细计算,今天就测试下,顺便测试下比较流行的一款数据拷备软件:fastcopy,看效果如何,并做下对比。

本次测试数据都是大文件,大部分是电影,有几个windows镜像,总大小50G

先通过windows的复制粘贴功能来拷备

如上图所示,瞬时速度真的掉到了0。

已写入10分钟,写入曲线大波浪。

数据写完,共用时12分39秒。

算下平均速度

共计31个文件,大小50.3G
50.3*1024=51507.2M
12分39秒=759秒
51507.2/759≈68M/s

简直离谙。

是windows效率低,还是PS2308固件没优化好,亦或是兼容性不好?不得而知。

接下来上道具,fastcopy上场

还是那些文件,直接看结果

写入时间我用的windows计时器和工具自己的计时差了几秒,这里面有人为因素导致的误差,但不会影响和上面的结果做对比,因为差距太大了。
从工具自带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写入时间仅有2分48秒,平均写入速度321M/s,这应该才是这块优盘的真实实力吧?

不明所以,但不影响我们选择更好的,效率更高的工具,所以有大量数据拷备的需求时,不妨试一下这款fastcopy工具。

网友:
fastcopy 4 可以用于办公场合

5.7.5是支持winxp 最后一个版本

网友:
一直用的TOTALCMD

网友:
习惯用TeraCopy,接管系统的复制粘贴

网友:
FastCopy是啥原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网友:
12分39秒 对比 2分55秒,windows的传输速率太低了。

网友:
谢谢老范的测试分析,花时间挑选合适的复制粘贴工具。

Fastcopy可能是采用了多线程、异步I/O、缓冲区等优化技术,故而效率较高。

从PS2308 VS SMI3282结果来看,还是倾向于更底层的固件威力更牛。

网友:
不知于差这么多吧,fastcopy以前win7及以前的系统效果明显
win10以后系统和自带的不至于相差这么多啊,会不会是安全软件或者其他软件的锅

网友A:
2308就是PPT好看,SEQ顺序速度快,但由于4K性能不佳,实际使用体验是不好的,而且听说格式化NTFS文件系统后还会有奇奇怪怪的bug

还有就是这玩意儿贴TLC掉速,2308+BICS5的闪迪的CZ810也不例外

网友:
我还会用到 XYplorer Q-Dir-11.88  对照目录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08就是PPT好看,SEQ顺序速度快,但由于4K性能不佳,实际使用体验是不好的,而且听说格式化NTFS文件系统后 ...

现在要命的是,排除4K,PS2308的强项SEQ顺序速度,实际拷贝暴漏出了问题(FAT32分区也一样);
且,不止TLC,东芝MLC也波浪掉速。

有点迷的是,下面这个帖子PS2308+闪迪05466/4CE/15nm/双贴,win10大文件拷贝是一条150M/S直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148。当然,此贴主测试,就拷了1个1.3G的文件,
样本量太小,看不出来后续是否波动,参考价值有限。而老范顶楼又说"单个大文件也一样",给我整纠结了。

网友:
53.5G的电影  36.7秒   平均1.566G/S    比win11资源管理器快0.566G左右   牛

网友B:
是不是系统的安全中心搞的鬼? 每写一个文件前, 都先拿去扫描一下, 然后才给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系统的安全中心搞的鬼? 每写一个文件前, 都先拿去扫描一下, 然后才给复制 ...

应该不是。安全中心不开,也一样波浪。
且,同台机器、同样测试文件,只是
PS2308盘这个样子,SMI3280就不是波浪。

网友:
fastcopy确实比较适合一次性复制较多的数据,还能防止win系统拷贝时遇错断点,哪些数据复制出错了还会列出来,还可以校验数据有没有复制出错。

网友:
看着fastcopy的传输速度太诱人了,赶紧去下载一个试一试。

网友:
fastcopy在PE下用得多,windows中少用,想不到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
666感谢楼主分享,这软件也太厉害了

网友:
18楼层主提供了大量样本数据
(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148-3-1.html 第43-46楼),
分别是1EFL单贴、05466双贴,大文件写速稳定一条直线。

这说明固件-颗粒适配好(可能叠加了颗粒体质好因素)的话,PS2308
还是能够实现稳定高写速。当然,如果出现其他颗粒配置波浪的情况,
仍推荐用本贴fastcopy临时替代方案。

网友:
这个软件用了很多年了。支持断点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