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滚桶洗衣机脱水卡4分钟不上高速维修经历

楼主(2025-03-21):
    家里的松下洗衣机使用至今有10年了,最近2年开始出现脱水困难,刚开始出现的频率不高,后来越来越频繁了,最后连脱个4-5件衣服都不行。特别是被单、大毛巾等基本一件都脱不了水,一脱水就上不了高速,一直在卡在4分钟不断重复自我调整的最多,如果一旦过了4分钟基本就能脱水。2年间更换过3次平衡杆,每次都是3支一起更换的,刚开始有所改善,但问题无法根治,2、再更换电子平衡模块,没有用。3、更换皮带,没有用,4、更换吊簧,也没有用。

    通过以上维修操作自己也大概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奈何当时家时就一台洗衣机,不敢大拆,万一配件不全就耽误好几天不能洗衣了,干脆重新买了一台松下的变频波轮洗衣机。这样就可以有时间慢慢修理这台洗衣机了。在拆之前就估算大概配件,然后按具体型号先把配件订购回来,(三脚架150多,2个原装NSK防水轴承80多,水封30,门封80,皮带20),光成本加起来360元,三脚架,2个轴承,水封3件套网上大多卖家宣称是原装正品一套配件才卖200元不到,搞机电维修的都懂是怎么回事了,三脚架买回来检查了一下,应该不是原厂装件,如果强行说是原厂件,也是属于厂家检测不合格的瑕疵品,铸铝还粘了部分残渣,铣钻的残渣,螺丝孔的全角有毛边,轴的螺纹也有毛边,最关键担心的还是轴表处理耐磨强度是否达标,及这个三脚架的动平衡是否达标。这个没办法了,就算你要厂家售后来搞,估计那帮人也会给你搞这种货色给你装上的,轴承是标准件,这个不能贪小便宜了,特别是国外品牌轴承,否则后悔莫及。一定要买正品、正品、正品,水封我选了一个比较大品牌的氟橡胶材料轴封,反正也贵不了哪去。下面是维修过程:

1、洗衣机新买回来时,后盖有4个固定螺丝的,安装时会把这个4个固定螺丝去掉洗衣机才能正常使用,如果当初这4个螺丝有保留下来,今天就有大用处了。
      开拆前,先把这4个固定螺丝锁死外桶,然后才开拆;
2、先把外壳等外围零件拆下,再把阻尼杆也拆下,把门封也拆下,门封有一根弹簧钢丝,挑开就可以了拆下,过程不要弄坏了门封橡皮,不然会漏水。
3、当拆到三脚架轴的大螺丝时值得注意的是螺母的正反向,千万不要用硬物以塑料外桶作为支承力去拆大螺母,否则会把塑料外桶永久损伤。
     当螺母拆下后,最好用木质或塑料棒等敲打三脚架轴,慢慢把内桶脱离,不可过急,以免损坏外桶;
4、拆下内桶后,用起子等把水封拆下,拆水封绝不能用硬物撬水封边缘,这样会损坏外壳的水封座,导致漏水;
5、拆下水封后,有条件的用WD40喷一下轴承,过一会再用塑料棒敲打轴承,把轴承拆下,拆轴承过程也不能用硬物去撬轴承座;
6、安装新轴承时,先把轴承座清理干净,并涂上润滑油,新轴承要平衡的对入,不能歪边,也不能用过过当,不然轴承入轴承会损坏,切记安装新轴承时,千万不能敲打轴承内钢圈及防水圈,
     只能作力轴承外钢圈,用工具压入均匀打入,直接平整无间隙,不然就呵呵了。
7、安装水封时,清理水封座,并在涂上润滑油,用力把水封压入座,直至平整无间隙。
8、轴承、水封安装好后,接下来是安装三脚架内桶了,安装前要在轴上表面涂上润滑油,慢慢的把内桶对入水封及轴承,整个过程是不需要外力敲打的,如果遇到手动推不进去的,肯定要找
     问题,要么是轴承没到位,要么就是三脚架轴有损伤,因为洗衣机轴承和轴的配合是非常好的,它不是过盈配合。
9、三脚加的轴螺母一定用力拧紧,防止返松。
10、关于这个门封,买回来所谓原装的门封,质量比原厂的差多了,最后还是装回旧的使用。
11、最后把其它配件一一安装好。
12、安装好后,通电检测各功能指标正常,先试了一下干脱水,没问题,很安静,之前坏的时候也是很安静,看不到效果;
13、通水,加入几件衣服,按快洗功能,过后脱水,准备进入8分钟上高速前,滚桶榥动有点偏大,声音有点偏大,一旦上高速声音还算正常,但能顺利通过4分钟关卡,最后通关正常。
14、检查阻尼杆是好的,调整洗衣机安装水平平衡
15、通水,加入正常衣服量,按标准洗功能,过后脱水,准备进入8分钟上高速前,滚桶榥动有点偏大,声音有点偏大,一旦上高速声音还算正常,但能顺利通过4分钟关卡,最后通关正常。

洗衣机脱水故障问题基本解决,但出现了滚桶榥动有点偏大,声音也有点偏大,分析原因应该是1、三脚架动平衡问题,2、不锈钢内桶因使用时间长久圆周有少许变形。
本例子故障分析:洗衣机使用时间过长、阻尼杆不良、内桶表面粘有大量的脏物、水封防水失效、轴承磨损、三脚架腐蚀,这几种情况一起累积叠加出现导致了滚桶脱水转动时不平衡榥动偏大,触动动电子动平衡保护功能,不让其脱水,没维修之前,试过把电子动平衡模块拆下开机,可能强行脱水,但洗衣机振动很大,有撞桶,所以卡4分钟还是机械上的问题。至于网上说的只换阻尼就好或加个硬物塞一下解决的,对于使用年限过长的来说,没这么简单。如果使用超过5年以上的,出现这种故障的,建议一次性把相关配件换掉,不然吃力不讨好。三脚架没断并不代表它是好的。机器高速旋转,机械细微磨损的变化都会引起较大的平衡问题。

上几张拆机图片,部分图片引起不适的,我就不上了,反正要记得,家里要数哪里是最脏的,洗衣机绝对排名第一。

这个是拆开盖子,稍搞了一下清洁的样子,外资牌子你别看它像复杂,但好拆,它的模块设计做得特别好。

看看吧,多年没清洁的内桶是有多脏的,你们用什么洗衣漕清洁剂等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不拆内桶绝对清洗不干净,不锈钢桶边我就不上图片,更加脏。
拆下后还发现内桶夹杂一些硬币、衣物标签和布碎料等等陈年垃圾

水泵也拆下来一起清洁,里面还是有脏物的。

三脚加拆下来,是没有断,但表面也氧化腐蚀了不少了。

洗白白

洗白白,干净多了,顺眼了。

新轴承装上

看看原装轴承的样子,给你们对比一下假轴承的区别。

装上内桶

水泵也清理干净了。余下的安装图片就不发了。

网友:
三脚架腐蚀的挺严重,里面够脏的

网友A:
你这也太脏了,我去年拆开用了十年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也没这么脏,没有锈迹,可能是北方气候干燥,洗完后就晒干了的原因?

网友:
你折腾这不划算啊!我们这边二手八成新洗衣机才300元左右……

网友:
上点脏图嘛,我喜欢看这种解压的图片,洗干净和没洗对比图

网友B:
其实修东西只要会拆装基本就一半成功了

网友C:
里面是真的脏啊,不拆用那种网上买的清洗剂没用吗?

网友D:
洗衣机用10年也够本了,保修期内故障找售后,保外直接买新的,不值得修。
新配件比不上原厂的质量,坏得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真的脏啊,不拆用那种网上买的清洗剂没用吗?

基本没用,有点心理安慰。不过污垢的附着力很强,多数情况下也不会污染衣物,就是挺恶心的

网友E:
不拆内桶绝对清洗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真的脏啊,不拆用那种网上买的清洗剂没用吗?

网上的清洗剂本来就用处不大,只是从心理上安慰一下自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脏了,我去年拆开用了十年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也没这么脏,没有锈迹,可能是北方气候干燥,洗完后就 ...

我们这边是南方,本来气候湿度比较北方的大,加上我家的洗衣机作用频率相当高,平均下来一天2次,后来问了厂家技术和长期使用柔顺剂也有关系,洗衣机的脏物主要是平时衣服磨损后的残渣及杂物堆积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修东西只要会拆装基本就一半成功了

说得对,特别像这种白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真的脏啊,不拆用那种网上买的清洗剂没用吗?

一点用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衣机用10年也够本了,保修期内故障找售后,保外直接买新的,不值得修。
新配件比不上原厂的质量,坏得更 ...

坏了就换新,你土豪才这样说嘛,如果是自己维修的,除去人工费,用好的维修零件后使用还是划算的,加上我这台松下机体很好,10年来连外壳油漆等都没有损坏,还是有维修的价值的,现在新的也不见得质量好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拆内桶绝对清洗不干净。

说得没错,你在外面看内桶光亮光亮的,实则后面脏得不行了

网友:
俺家的洗衣机也是松下的,也有10好几年了。口罩的时候我闲的没事拆过一次,里面没这么脏哈。换了一次吊杆。一直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