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光速修好一个美的电磁炉

楼主(2025-03-21):
昨晚做晚饭,用电磁炉煮青菜时,突然闻到有点胶燃烧的异味,接着一会就啪一声后,电磁炉已经断电关机,再开已经没反应,因之前研究过一阵电磁炉原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077-1-1.html
知道是保险一定烧了,极大可能带走一套IGBT了,忍着马上动手的冲动,先吃完晚饭了,然后立刻拆开,一拆开可以看到5UF电容已经鼓包,保险管也炸黑了,应该是电容失效引起电压异常进而击穿IGBT,从而烧了保险,防止进一步扩大故障。

这个美的电磁炉的主板型号是MC-IH-M02-B3,我记得论坛上应该有电路图的。

可以看到最大的黑色5UF电容已经胀大顶部了,保险管也烧黑炸裂了

拆开电容可以看到一边的引脚已经掉了,还好之前准备了一样的备件,马上可以换

保险管是12A的,之前也一次准备了5个,二极管档再测量IGBT,果然毫无意外,三脚全通短路了,然后再测整流桥,没事,测18V稳压,没事,测IGBT驱动的两对三极管都没有击穿现象,直接换上IGBT,拆下的原装是H25R1202,翻了一下以前拆下收集的管子,居然有三种,有H20R120和H30R135,还有H25R120,最后还是换上H25R120,最相近。为了保险起见把其他几个大电容 也拆下来测了一次,这些测量过程没空拍下来了

这次焊接用了之前组装的开源C245烙铁刀头,的确是好用,这种电磁炉底板的大焊点,默认开320度就随便能焊上,记得之前用936,起码要开380以上才好焊,果然好的工具是顺手一点。

3D打印外壳用牧田电池包供电的245,特方便使用。

接上维修插座,开机,没炸,灯泡一闪一闪,关掉串灯正常加热,自此修好。机是晚上7点坏的,吃完饭收拾东西,8点多开修,9点不到修好了。

网友:
修电源,灯泡假负载是真的好用。

网友:
用原装零件修好就没问题。

网友:
老炉子了,铜线盘的,线盘有点发热量大都发黑了,年代多了。

网友A:
x现在提倡以旧换新,还有补贴,

网友B:
光速原来还不如电动车快啊

网友:
工具不错,有备件修得快,当然也需要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速原来还不如电动车快啊

哈哈,不要在意这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x现在提倡以旧换新,还有补贴,

其实是大浪费,不管子孙后代

网友:
谢谢分享~我家也有一个,本来是好的,放在柜子里几年没用,过年拿出来用,做火锅,插电就烧了

网友:
有备件维修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之前我还想工具电池挂个220升压模块供电电烙铁,缺个盒子,看了你这个我意识到该换电烙铁。拍照一看成品几百块价格劝退,我烙铁才几块钱,还是下次红包买个塑料盒试试手里的直流升压模块改装吧,5块钱那个40瓦高频交流升压模块都不要买了。

网友:
好手段 好运气 好速度

网友:
轻车熟路,已经是电磁炉维修专家了。

网友:
电磁炉极大部分是坏那几个零件。

网友:
配件都有,看来修复的电磁炉不少,手到病除。

网友:
楼主手边有多少电磁炉备件啊

坏件直接换,根本不用等

网友:
电容失容。可调电阻接触不良。康铜丝虚焊。
三大通病。

网友:
最近拆一台美的电磁炉,一模一样的主板,特点是加热功率调节电阻位置是直接短接的,避免了接触不良引起的断续加热、烧不开水故障。不过其它型号的主板是不能短接的,可调电阻500欧姆的可以换成400欧姆的电阻

网友:
灯泡是维修时不可缺少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