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能人X2汽车启动电源拆解

楼主(2025-03-21):
看了论坛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9526-1-2.html
@just56   的帖子,想着25元钱撸一个也不错,我有12元卷,再加上别的优惠能10元拿下。
可惜 just56 兄弟不推荐买它,它也不是某宝买的。
然后在某宝乱翻的时候看到  小能人 的启动电源。   兄弟帖子里 21楼 里另外坛友 有一个小能人。
这下牌子就印在脑子里。 最后找到一个便宜点的。 40元拿下
我车子1.4T的,这个电源只能启动1.3L 不过也不介意了。车子这些年就2次出现 中控提示电瓶11V 请行驶一段时间。
买它就是为了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样子的。

                               包装很简陋,就一个薄纸盒,快递暴力扔,里面都烂了。可怜的电源被摔了。

                            夹子是铁的,磁铁一下就吸上去了。

                                 夹子牙齿厚度1.3mm

电量指示这里漏光太严重了 还看不清到底是几格电,用力看就刺眼。想加点海绵进去,里面是塑料导光条。

             到处都是蓝光一片。

全卡扣,可以看卡扣位置 方向,知道往哪个方向撬才不会伤害卡扣

预留了数码管位置,是不是加一个管子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准备启动摩托车的 还没用上呢

网友:
怎么看着像另一种充电宝?

网友:
比起电池来,壳子好大,厂家知道有人会拆了改造,就预留了空间。

网友:
40+也就是一块好一些的欣旺达电池的价格,何不自己做一台,200出头

网友:
这么点电池,也能启动了汽车,看着悬。

网友A:
我原来的TM15放久胀包,新买的不满意退货,
个人用户两年应急一回,已经放弃软包电池方案了,
以后万一遇到启动障碍,就给铅酸电池充电,充到特定电压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的TM15放久胀包,新买的不满意退货,
个人用户两年应急一回,已经放弃软包电池方案了,
以后万一遇到 ...

换超级电容...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网友B:
电池看着容量不大

网友:
不是25包邮吗

网友:
看上去和多多用券25的沿大不差,
但小能人品牌附加值,加上多带一个启动夹子
卖40也算合理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看着容量不大

标签上写得容量10000,
我推测是4片软包2500电池串联
可以当成个一万的移动电源
其实那块板子就是个平衡充和移动电源板
启动汽车是EC5直接放电

网友:
手头两块板子 4串的 应该也是同类产品 被人忽悠说c口有65w才买的 测试完吃灰了 另外买的一块户外电源的板子倒是真有60wpd快充

网友:
镀铜的铁夹子。

网友:
便宜的要看运气,不过一般运气不太行,这样的电池容易鼓包,我买过200多块钱的那种,开始用的会鼓包后面质保期换了,结果质量还好,一致性很好,且不鼓包,也用了2年了。锂电池的启动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直放着不用,放着就爱鼓,最好还是用超级电容

网友:
感觉这东西用不久

网友:
用上一次就值了

网友:
这个能启动汽车有点悬

网友:
备用的玩意儿,浅亏电应该可以用用

网友:
用上一次,就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