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不锈钢镊子腿弯90度,可以在焊接的时候扣住芯片或者贴片元件

楼主(2025-03-21):
镊子很便宜,网上才1-2元,买了好几个放这没有用,用的多的是很尖头的镊子,,,被尖头把指头戳个洞,你有没有过?

这个主要在拆机,拆贴片东西的时候方便。那种ssop的芯片大概能夹住两边

这个也是学别人,把镊子挫一下,挫的比较平,然后弯成90度,尽量不要来回折。

很小的尖,尽量不要大,2.54以内。

多买几个,多改造,不锈钢硬度可以。

网友:
又不贵,改造啥样都行,昨个好用咋个改,随心所欲。

楼主:
挫平了,或者沙纸磨成个刀口

再弯九十度,宽度小些

楼主:
也许再淬火

网友A:
工具倒还好,手稳才行

网友:
这种形状会不会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倒还好,手稳才行

意思是说手不抖工具差点没关系?

网友:
可以啊,可弯

网友B:
搜搜ic起拔器 或者直接用长杆的拔键器改一改
小的芯片用镊子还行 大了估计还是吃力

网友:
确实有的地方弯镊子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搜ic起拔器 或者直接用长杆的拔键器改一改
小的芯片用镊子还行 大了估计还是吃力 ...

这个就是焊拆贴片元件的底部扣进去。越薄越好

网友:
镊子尖弯小勾拆原件的确方便

网友:
有多的镊子可以自己改,买的话还不如直接买IC起拔器。

网友:
发帖不易,这个办法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
懒人就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
可以扣起来

网友:
有时候自己用的工具,真的是自己改造的好用,因为适合自己

网友:
有趁手工具的确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焊拆贴片元件的底部扣进去。越薄越好

硬拽也不好,直插的还能用,贴片的我都是想办法让它自己掉下来,要不然焊盘会拽下来

网友:
改一改确实实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