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2259XT的速度不对

楼主(2025-03-21):
朋友拿来一块被bitlocker锁了的ngff硬盘,没有标签,啥牌子不晓得,我没看直接给开了。
开卡很顺利,直接pass,但是为啥明明设置的是SATA600,速度只有SATA300呢?求解
找了一堆3DV6的开卡软件,要么不支持要么不认盘、还有两个直接卡reset drive,唯一的一个能过的0309A开完就这熊样
硬盘:

CE和开卡:

状态:

2259XT的跑分,硬盘盒是JMS578,另外2258G的跑分做对比:

谢谢大家!

网友A:
颗粒频率开的多少啊
1ch速度确实会慢

网友B:
你用的是USB转接就是这样速度,接SATA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USB转接就是这样速度,接SATA口试试

试过了,sata接口也这样。

网友:
你的flash频率设了多少?
有些默认10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频率开的多少啊
1ch速度确实会慢

一楼补上了,请指点

网友:
对于速度每个人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