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谁知道西部数据elements移动硬盘是不是叠瓦盘?

楼主(2025-03-21):
请问有用过这款西部数据移动硬盘的朋友吗?西部数据elements这个系列的机械移动硬盘是不是叠瓦呢?

我最近问过几个网友,人家都说是,这个系列的机械移动硬盘有1t、2t、4t和5t四种容量,我的是2t的,
我也是很多年前买的,只是买回来一直放了几年没用,前年才开始拿出来用,里面存的东西有视频、音频、各种文档(包括txt、doc、ppt、电子表格、pdf这些),
目前平时就是隔三差五往里面存东西,存的东西也就是上面那几类文件,除了txt文件和一些电子表格需要隔三差五从盘里剪切出来放到电脑里修改一下再放回去之外,
剩下的那些东西都是只存不改的。现在就是不清楚我这个盘究竟是不是叠瓦,想向大家求证一下,如果有谁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2.5英寸1TB以上的移动硬盘,无论哪个品牌,都是叠瓦的。

网友:
绝对是叠瓦的

网友:
这玩意寿命短平时注意点

网友:
应该是叠瓦的

网友B:
叠瓦盘做到数据多重备份也不要害怕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英寸1TB以上的移动硬盘,无论哪个品牌,都是叠瓦的。

谢谢回复,知道了。那请问,同属于这个elements系列的1t容量的呢?1t容量也是叠瓦吗?我看现在网上怎么有不少网友说目前的机械移动硬盘容量只要是1t起步的再往上的都是叠瓦的,真的是这样吗?1t容量的机械移动硬盘现在也没有垂直的了么?
还有人说目前机械移动硬盘无论容量多大的几乎都是叠瓦的,换句话说就是目前机械移动硬盘已经全部彻底沦陷了,究竟目前市面上的1t容量机械移动硬盘当中还有垂直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瓦盘做到数据多重备份也不要害怕它。

我目前也确实是多重备份,我n个U盘再加上我这个机械移动硬盘,只是平常一些电子表格和txt文件需要不定期的修改,每次修改完都必须要再把它放回去,除此之外其它东西都是只存不改,我现在有些担心我这个移动硬盘会吃不消

网友:
现在机械应该都是叠瓦了吧

网友C:
用叠瓦机械盘备份,不如固态备份,机械现在没买的必要了

网友D:
元素盘有两种尺寸的,3.5寸的是降速盘,都是垂直盘。2.5寸1T是垂直盘,1T以上容量是叠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素盘有两种尺寸的,3.5寸的是降速盘,都是垂直盘。2.5寸1T是垂直盘,1T以上容量是叠瓦盘 ...

谢谢回复,之前问过好几个网友,人家都说无论容量多大,一律都是叠瓦的!我的这个elements是2t容量的。那请问你是怎么知道2t以下是垂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素盘有两种尺寸的,3.5寸的是降速盘,都是垂直盘。2.5寸1T是垂直盘,1T以上容量是叠瓦盘 ...

西部数据的这个elements系列机械移动硬盘,你知道它是分4种容量的,1t、2t、4t、5t。看你这么说,那么看来我的这个2t容量一定是叠瓦的无疑了。
顺便再请教你两个问题:第一是目前市面上有没有750g容量的机械移动硬盘?(我说的是2.5英寸的垂直盘,且不限品牌,只要是750g这个容量的并且不包括叠瓦就都算在内)
第二个问题是,网上为什么有些网友,他们怎么有说目前一些大品牌的机械移动硬盘当中3T容量的是垂直盘呢?我是看百度贴吧里一些网友说的,某些大品牌的机械移动硬盘当中,3T这个容量的是垂直盘,我对此很不解,我的理解是他们说的意思似乎是指如果某一个大品牌的机械移动硬盘在有1t、2t、3t和3t以上这些容量的情况下,除了3t这个容量之外,其它容量的都是叠瓦,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知道了。那请问,同属于这个elements系列的1t容量的呢?1t容量也是叠瓦吗?我看现在网上怎么有 ...

2.5英寸、1TB以上的移动硬盘,无论哪个品牌,都是叠瓦的。请注意关键词。
3.5英寸的机械硬盘,还有很多是垂直的。用大容量缓存去判断不一定准确,就像我家里台式机上的8TB机械硬盘,缓存有256M,但却是垂直的,企业级硬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叠瓦机械盘备份,不如固态备份,机械现在没买的必要了

固态有个缺点,长期不通电会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有个缺点,长期不通电会掉数据。

这个很多人都在说,固态这点的确不如机械好!至少如果拿固态跟机械比谁的使用寿命长的话,我觉得那还是机械的使用寿命长一些。

实际我个人对固态硬盘这东西的看法吧,我觉得,如果客观的说的话,固态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但是同理,机械硬盘同样也不是一无是处,我觉得,主要是目前由于叠瓦盘在市面上大范围流行,把人们过去对于机械硬盘那种很好的看法和好印象给毁了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叠瓦盘这种东东的存在,至少在我个人看来,机械硬盘跟固态硬盘相比机械在一些方面还是有着固态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机械硬盘或者机械移动硬盘,只要我们平时小心翼翼的好好对待它,只要不摔着它,它根本不会那么轻易坏的!那只要它不坏,它也就能够为我们长长久久的储存我们的数据。

再从环保的层面来说说我个人对于废旧的机械硬盘和废旧的固态硬盘两者各自的看法:如果是机械硬盘坏了成了一件废品,只要采取一些能够对它进行合理的拆解手段,把它进行拆解(这个拆解全过程要注意尽量避免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那么在进行合理拆解之后,我觉得还是能够从一块废旧的机械硬盘身上得到一些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的:比如机械硬盘的盘片至少完全可以回收的,盘片经过回收之后就成了铝,还可以重新用来制造新的机械硬盘的盘片,或者也可以用它制造其它的铝制品,这些至少都是毫无疑问的。还有再就是机械硬盘的磁头和马达、以及废旧机械硬盘的外壳(外壳是铁的)这些部件也是都可以重复回收利用的

但是再反观废旧的固态硬盘呢?
固态硬盘这东西它身上那可是一点机械部件都没有的!它浑身上下都是纯电路和芯片结构,要回收它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提前要下很大的功夫那是不行的,报废的固态硬盘它身上的零件里都含有对于自然环境和人体有害的各种重金属!如果拿它跟废旧的机械硬盘相比,那废旧机械硬盘除了那个电路板之外,其它的都是机械部件了,而固态硬盘完全相反,一点机械部件都没有!对它进行回收的话,不从环保层面下很大功夫我认为
是不行的。

我在此顺便说个题外话:目前在大陆国内,由于最近这几年,国家一直都在倡导电动车产业,结果现在可好!目前大陆国内很多地方的地下水源已经被废旧电动车的废旧锂电池当中的化学成分给污染了!这会导致以后患一些疾病的国人只会越来越多!你认为电动车行业这是什么好行业吗?我是对于目前最近这几年来大陆国内搞的这个所谓的电动车行业没有一丝好感!
以上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素盘有两种尺寸的,3.5寸的是降速盘,都是垂直盘。2.5寸1T是垂直盘,1T以上容量是叠瓦盘 ...

元素系列里2.5英寸的1t容量是垂直盘,那么同为西部数据的my passport这个系列和wd_black_p10这个系列当中的1t容量的也是垂直盘吗?还是叠瓦盘呢???(这个wd_black_p10是西部数据推出的游戏机械移动硬盘,该系列的盘也分好几种容量的,1t容量的该系列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