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鱼缸增氧泵

楼主(2025-03-21):
一台鱼缸增氧泵有二根输气管,其中一根没有气泡冒出了。怀疑泵体内是有什么异物堵住了,于是拆开清理。

内部有一个电磁铁和一个粘有二块磁铁的塑料支架,以及二个气泵体。

当电磁铁通电后产生的交变磁场使二块磁铁往复震动,再带动泵上的两个皮碗上下挤压。

皮碗下面有二个单向阀门使空气流向鱼缸达到增氧的作用。

仔细检查发现皮碗内有一根尼龙丝(如上图)阻挡了单向阀的开闭,使空气无法向外输出。
至此故障排除,修好了水泵。
谢谢观赏!

网友:
我的简单水泵拆不开,一次性封胶的

网友:
工厂组装时不够仔细

网友:
大体都是这种泵体

网友:
难道是吸进去的

网友:
用过这种,噪音太大,后来改用类似血压计里那种小气泵,调压控制出气量,几乎没有声音

网友:
基本上坏的都是橡皮老化。

网友:
坏了好几个了,都是皮碗破了

网友:
这种泵耐操

网友:
换个皮碗还能用,拼DD上有单独的皮碗卖

网友A:
不错,有电位器可调气量

网友:
这种东西比较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电位器可调气量

这个没有电位器,无法调节气量。

网友(2025-05-16):
这种气泵还能拆开修修,灌胶的一次性拆开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