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兄弟标签打码机齿轮故障维修

楼主(2025-03-21):
齿轮坏了,不能转,购买定制齿轮修复

网友A:
挨着它的那个齿轮看着也有裂纹了

网友B:
这齿咋坏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网友:
还好,齿轮能买到

网友C:
定制的齿轮是什么材质,不用加润滑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挨着它的那个齿轮看着也有裂纹了

你眼睛真尖。。。害我又回去找了找……

网友D:
通病,买一个齿轮25块钱

网友:
记得购买的第一台胶片相机,就是因为一个塑料齿轮坏了无法修复而淘汰的

网友:
又能战斗20年

网友:
兄弟的确实挺坑。还好能破译就行了。

网友:
这种,只能是老化,然后撑不住转动,就出现裂纹了,好像算尼龙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齿咋坏的?

正常使用,原厂设计这个齿轮就易坏,买这个定制的配件全网就一家,20多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着它的那个齿轮看着也有裂纹了

还真是,先用了,坏了在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制的齿轮是什么材质,不用加润滑脂吗

忘了,回头在加,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病,买一个齿轮25块钱

是了,全网就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