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捡到一个坏盘,QLC颗粒,速度惨不忍睹……

楼主(2025-03-21):
客户换下来的坏盘,Adata SP580-240,我原来以为是个TLC,打算折腾折腾,看看是否可以捡个小漏  拆开一查,是个大S QLC,N28,这玩意没啥玩头啊,试着用手里的几个软件开卡,刚开始在Win10系统里,频繁报错,想想可能是系统不兼容?  找到一台古董机,Win7系统,开机试验第一次就Pass了

试着在U3口拷贝大文件,30G过后,写入速度就在个位数~2、30MB之间蜗速爬行,这玩意能好用啊……    估计这货又是吃灰的命了

网友A:
现在这些QLC 简直是电子乐色

网友:
30G缓存,通常也够用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些QLC 简直是电子乐色

说不定过几年QLC都成宝贝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网友B:
这个是当时的假货吧

楼主:
真假就不知道了,看做工不像是假的……但是这蜗速真的没啥看头,吃灰吧

刚才鼓捣另一个坏盘,NGFF 256,插在电脑上不亮屏的……用转接卡鼓捣了2次,居然也给复活了 PS3111主控,B27A黑片, 这个速度就很OK,不过是淘汰的接口,也是个吃灰的命

网友:
贴3281开成PSLC还能用

网友:
看来老的操作系统还是值得保留的

网友C:
装在盒子当大号U盘用

网友D:
强烈建议重新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在盒子当大号U盘用

我用的固态U盘比这货好用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重新开卡试试

开贴就说了,坏盘,开卡成功后测试的,蜗速…… 我测试过多个QLC,缓存用完后都是这个德行

网友:
威刚的内存条都用大S芯片,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当时的假货吧

sp580记得应该是tlc颗粒,好像马牌和58xt主控都有,这个确实没见过

网友:
30G缓存,通常也够用了

网友:
威刚条子还行,盘是真不敢恭维

网友:
QLC的大S,就和垃圾没什么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