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内腔生锈,用什么喷漆修补。

楼主(2025-03-21):
多多一搜,没有一个是适用的。

网友: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电镀是最好的

网友A:
处理微波炉内胆底漆掉落并生锈的问题,首先需要彻底清除锈迹。可以使用细沙纸轻轻打磨掉漆区域,直至锈迹完全去除,露出金属本色。如果掉落的面积较小,可以直接使用指甲油进行修补,这可以迅速恢复表面的美观。不过,如果掉漆的面积较大,建议使用快干仿瓷喷漆。这种喷漆能在表面形成一层高分子保护层,有效防止有害成分的泄漏,具有较好的防护性能。一般的五金店都会有出售,价格大约在20元左右。
在使用仿瓷喷漆之前,请确保微波炉内部已经彻底清洁,且周围环境通风良好,以避免有害物质的吸入。按照喷漆说明书上的步骤操作,均匀喷涂在需要修补的区域。待喷漆完全干透后,即可正常使用微波炉。注意,在喷涂过程中要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喷漆过厚导致的起泡或脱落。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喷漆修补后,建议定期检查修补区域,如发现有新的锈迹或喷漆脱落的情况,应及时进行补修。此外,避免将微波炉放置在过于潮湿或高温的环境中,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微波炉内胆底漆掉落并生锈的问题,首先需要彻底清除锈迹。可以使用细沙纸轻轻打磨掉漆区域,直至锈迹完 ...

百度的,看过了,

网友:
没听说过自行喷的。

网友B:
油漆不耐高温,加热会产生有毒气体,你是吃还是
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漆不耐高温,加热会产生有毒气体,你是吃还是
闻?

想知道工厂生产时用的什么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知道工厂生产时用的什么漆

这种是陶瓷烤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工厂生产时用的什么漆

工厂用的不是漆,应该是类似于我们小时候搪瓷杯/碗上用的搪瓷。

网友:
当年买的第一台微波炉里面也是生锈了,后来我再买都是买的不锈钢内胆。
我觉得买瓶自喷漆就行,可能一开始会有油漆味,用几次应该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陶瓷烤漆

早期比如十年前,那种确实感觉像烤漆,最近三年遇到几个便宜的微波炉,内胆涂层太差的,菜汤浸入漆层根本擦不掉,像小孩子尿炕的印记

网友:
带调味的那种油漆。

网友D:
不如废品站闲鱼淘个不锈钢的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废品站闲鱼淘个不锈钢的修上

不是乾坤挪移大法吗?

网友:
多多首先就是花样多~为了修补暖气片漏水我在那里4元多下单一种油漆,几天后到货了125克洗衣机清洁剂,

合则等7~8天了就用这玩意修暖气片吗?那不跑水成汪洋了吗!!!
联系店家却说那油漆最小单件得70多元,给你退款不退货吧~不知搞得啥飞机~~~~

网友:
我用704胶补微波炉内胆漆

网友:
我想帮出租屋找一台2手的用,也是死认定 不锈钢内胆的.....闲鱼上很少有不锈钢货....

网友:
烤箱内壁和面包机内壁都有锈,跟吃相关的不敢乱用,锈透了就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