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汽车搭电问题!

楼主(2025-03-21):
经过我这几年的研究最近终于有结果了!就是之前我发过帖子问过,看视频经常说汽车带负极传感器的搭电不能搭电瓶负极要搭在车壳的搭铁点上才行!说直接搭负极就坏了!我就一直不明白搭负极为什么就坏了呢!这两天我终于研究出来个大概齐了!

网友A:
电瓶负极不是跟车体是直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负极不是跟车体是直通的么

不是,负极上面拧了一个东西

网友B:
不知道是那位高人搞出来直接搭电瓶负极的,20多年前维修书籍上就注明了搭火时正极接正极,负极接发动机本体(可能的情况下离启动马达越近越好)

网友:
说说你的论文

网友:
有些车,电瓶负极可能不是直接与车体相连的,估计通过某个元件再与车体相连。

网友:
负极有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那位高人搞出来直接搭电瓶负极的,20多年前维修书籍上就注明了搭火时正极接正极,负极接发动机本体 ...

实际搭电负极最好是接发动机本体,但现在用充电保那些的电池夹线太短了,夹发动机是可能夹不到,有些车会在正极附近有一个搭电负极

网友:
多观察提前换电池

网友:
坐等楼主发布研究结果

网友:
越高端的越矫情,俺一拖拉机就不吃这一套

网友:
吃亏是福,  带传感器的如果直接接电瓶负极会烧掉模块,导致不能启动发动机,点背的有可能车载电脑也会烧,部分还有可能烧刹车的ABS电脑,车机不用说数据丢失

网友:
所以你到底研究出来什么了呢,你下面没有了吗?如果你要说负极的电流传感器,不好意思,早就知道了

网友C:
创驰蓝天,原厂指导有这个说法。启停车辆,启停电瓶,有设计电流传感器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的研究成果。

网友D:
搭电,我直接搭电瓶的正负极,等于是把原来的电瓶并联了,原来的电瓶的电,也是从正负极出来的,现在我并一个等于把原来的电瓶短路了,我电还是从正负极出来的,如果会烧东西,那原来的电瓶也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电,我直接搭电瓶的正负极,等于是把原来的电瓶并联了,原来的电瓶的电,也是从正负极出来的,现在我并一 ...

两辆车搭电一般施救车是打着车的,不光是电瓶并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负极上面拧了一个东西

额,我车电瓶是安装在后备箱垫下部的,并且负极桩头带负极传感器,但是可以直接负极搭电,也可以去发动机舱的负极接线柱,搭电。实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驰蓝天,原厂指导有这个说法。启停车辆,启停电瓶,有设计电流传感器

简单说电瓶充电放电需要经过传感器电脑才能知道电瓶状态,不经过它直接搭电瓶充电电量就不准了,启停可能就不好用了,可能停下来电脑认为电瓶还有电实际已经确定不了了!启停和充电时机充电电流都是它提供的信号通过一根线给电脑的!有了它还有降低油耗减少刹车磨损的功效等等!直接搭应该也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我车电瓶是安装在后备箱垫下部的,并且负极桩头带负极传感器,但是可以直接负极搭电,也可以去发动机 ...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有了它汽车电脑才能精准知道电瓶状态!直接搭电充等于给电瓶充电了但是没见过它,搭电时候冲入的电量没有计算在内,会影响启停,油耗,加速,刹车,环保……带这个东西的车不是启动后就一直给电瓶充电的,汽车电脑根据它提供的信号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