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哪吒有了,怎么能少了敖丙的双锤

楼主(2025-03-21):
保五争三的保五已经完成,又喜闻封神前奏大剧,“冰与火之歌”的秘钥又延期了,争三进行时!
就在这时候,敖丙的双锤来了!
取出一张正方形的纸,

折起来

就这样

压扁

翻折

继续

一生二,二生三

紧密结合

再来三个一组

再来六个一组,十二个整形成球

双锤嘛,再来一个球!

装上锤柄

不对,敖丙的双锤是冰系兵器,怎么能是粉红色的呢?变!

这才是东海龙王三太子该有的兵器!
粉色的,还是当花去吧!

网友A:
水系和冰系可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冰系离了水干不成活,水系遇到冰活不成

网友B:
手工给小儿童玩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系和冰系可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冰系离了水干不成活,水系遇到冰活不成

哈哈,那敖丙是冰水系的法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给小儿童玩不错

是的,就是带着小孩儿玩儿的。⌓‿⌓

网友C:
粗手一看就是拿烙铁的

网友:
经常练练对手脑配合有促进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手一看就是拿烙铁的

糙汉柔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那敖丙是冰水系的法术了。

修正一下,冰系的离了水也能干活,直接泼液氮,碰着死,蹭着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一下,冰系的离了水也能干活,直接泼液氮,碰着死,蹭着伤

容易伤到自己⌓‿⌓

网友D:
这大锤中看不中用,否则抠里面的碎屑还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大锤中看不中用,否则抠里面的碎屑还挺麻烦

都是正方形的纸折成再拼装的,没有再裁剪,不会有碎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正方形的纸折成再拼装的,没有再裁剪,不会有碎屑的。

他是从实战的角度来说的,实战中用这样的锤子打人,不用力的情况下硌的对方肉疼,用力过猛把对方打破皮冒血甚至脑浆敲出来然后沾到上面,那除了高压水枪加蒸汽或者是腐蚀性的清洗剂,传统的办法还真不太好刷干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正方形的纸折成再拼装的,没有再裁剪,不会有碎屑的。

哦,两个事儿,咱俩讲的两个事儿,
我是讲这个大锤碎了尸之后,那里面那么多沟沟壑壑,清理起来碎尸渣渣不容易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从实战的角度来说的,实战中用这样的锤子打人,不用力的情况下硌的对方肉疼,用力过猛把对方打破皮冒 ...

实战这么搞,对手得先吓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两个事儿,咱俩讲的两个事儿,
我是讲这个大锤碎了尸之后,那里面那么多沟沟壑壑,清理起来碎尸渣渣 ...

前门楼子遇到胯骨轴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门楼子遇到胯骨轴子了⌓‿⌓

哈哈,我以为是那种圆圆的大铁锤

网友E:
这手艺真不错啊

网友:
弄的个锤子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手艺真不错啊

遛娃小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