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乔安的智能门铃摄像头JA-L2

楼主(2025-03-21):
神仙房客退租,门口留下一个乔安的智能门铃,强力双面胶粘在墙壁瓷砖上拆不下来,或者是忘了拆了,反正就是没有要就留在墙壁上了。按合同约定可以任意处置。咱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拆,就暴力把它给硬掰下来了,就是这个玩意。本着寻根问底的精神,就把它给拆了。

万能的某宝一查,这款大约100几十大洋,又某度搜了搜拆机视频,正式开拆。原来啊那个细棍往上面这个孔里面一捅就可以把这个底座和主机分离下来,想起我硬掰的时候手就疼。

主机和后盖,后盖粘墙上,主机可以取下充电。如果强行分离会报警,直接连着底座拆下来就不报警。

拆掉主机后背的6颗螺丝就可以把主机拆开,拔出面板和后壳的连接线接头就可以分离面板和后壳。

这是后壳中主要部分,有摄像头、人体感应传感器、主板和电池等。

这是主板和主要细节

方案就不细说了,有4056充电、主控是君正的

这是前面板,上面有按钮和红外灯、麦克风

拆解后的全家福

最后复原回去,把两节电池留下了,2600mAh的不知道什么品牌的,其它的只能当垃圾扔掉了。

拆解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应该重置一下就能用了,没有很强硬的账号绑定,看见433/315mHz的天线了,但是室内的主机呢?一起带走了?,那真没用了,只能当一个门口的摄像头使用了,不会响了。。。。。

网友:
乔安的智能门铃摄像头

网友:
乔安的监控摄像头也算个牌子了,虽然没有海康和大华有名。

网友:
是不是缺少一半屋里的屏幕

网友:
不能重复用了吗

网友:
好嘛,终于遇到一个玩电子的土豪房东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没看到主机?

网友:
乔安的算个牌子货,但是质量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