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一个SHOYO美容注氧仪拆修改造

楼主(2025-03-21):
家里的一个SHOYO美容注氧仪,突然不能充电了,于是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

拆掉喷头和上盖

里面是一个空气泵

空气泵拆开后的结构

发现电路板在底部,需要把底盖拆开,找了一把鱼鳃钳能才能夹住,旋开底盖

全部拆开后的零件

电路板,实际就是一个锂电池的充放电控制板,和喷雾无关。

电池,测了一下,基本没有电压已经坏了

在网上买的一个电池,换上后就能正常使用了。但是,第二天又不行了,再次拆开检查,发现电池又没电了。仔细检查电路板漏电,电路板已经坏了,网上也没有找到同样的卖。看样子只能改造了。另外,会不会是用手机快充头充坏的啊,因为之前经常用快充头子来充。

家里闲置的18650电池和电池盒派上用场,直接接开关和电机,把电池盒子粘在外面,反正是在家里用,外观无所谓。
本想加一块锂电池保护板的,但是发觉接上后,带不动电机,就没要保护板了。提醒家人用几次就取下电池充电,避免过放电。

网友:
像一个喷漆的壶

网友:
美容注氧仪

网友:
手办的喷漆壶

网友:
原来是喷漆的

网友:
这智商税貌似还不低。。。。。。

网友:
外置电池很有想法

网友:
电容漏电?拆电容,芯片漏电换芯片,嫌麻烦把4056小板塞进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