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仿水果Air Pods Pro 耳塞的简单拆,还有充电仓

楼主(2025-03-22):
本帖所有内容发自手机————

都不想多说话与写字了,那就看看图片吧。(敬告:图片较多,手机加载可能会较慢,开流量的注意是否卡顿啊……)

造型仿自水果经典的入耳式,懂得都懂哈。

拿着钟表撬片开了充电仓的壳,损伤相对来说很轻微。充电板采用TP5416的方案,有配重块,电池看着还算不小。

左耳塞功能正常,右耳塞时有声音(还未检查具体原因)。稍微拆开一下,还是那种简易小豆腐块电池,预计也就是20-25mah的容量。

耳机在电池仓里也可显示连接与电量状态,例如闪烁蓝灯。

总体来看,做工还可以,实际试听音质(还可以发出声音的左耳),右耳经常无声的情况会再检查并修复,到时继续发帖。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山寨有点吓人,,,会炸耳朵吗。,

网友A:
不知道低频如何,山寨的大多低频跟不上

网友:
音质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B:
这类电子产品拆壳很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子产品拆壳很痛苦.

山上的拆壳很痛苦的,只有极个别

网友:
听个响,毫无音质可言

网友:
真无线耳机。普通的是一主一从,有一只能单独用。好的是双主,左右一只能任意用。

网友:
不喜欢仿水果的蓝牙耳机,虽然像装的,但是又不符合我手持小米手机的气质。。

网友:
真货,假货,还有仿货。

网友C:
同事捡了个一样的,他手机连不上就给我了,我试了一下可以用,但感觉音质不咋滴,怀疑是山寨货,然后回家就拆了,发现真的是华强北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低频如何,山寨的大多低频跟不上

总体来说,还能接受,均衡性还可以,并非烂的一塌糊涂。
偏生硬的低频,远没有海鲜市场里可以淘到的JAYBIRD(罗技旗下的品牌——捷伯德)或者SKULLCANDY(骷髅头)比较普通的型号那么有弹性下潜的感觉,
但是还是比普通低端货强很多,不是一个量级的,没拆完,不好说芯片是AB络达的方案还是JL这样的大路货

楼主:
总体来说,还能接受,均衡性还可以,并非烂的一塌糊涂。
偏生硬的低频,远没有海鲜市场里可以淘到的JAYBIRD(罗技旗下的品牌——捷伯德)或者SKULLCANDY(骷髅头)比较普通的型号那么有弹性下潜的感觉,
但是还是比普通低端货强很多,不是一个量级的,没拆完,不好说芯片是AB络达的方案还是JL这样的大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事捡了个一样的,他手机连不上就给我了,我试了一下可以用,但感觉音质不咋滴,怀疑是山寨货,然后回家就 ...

我这里类似的山寨/高仿版本的有一罐子了,近期会拆一些外观没那么新或者有小功能故障的对比看看。
当然也有真品的AIR PODS PRO - TC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类似的山寨/高仿版本的有一罐子了,近期会拆一些外观没那么新或者有小功能故障的对比看看。
当然也 ...

我捡了个真货,盒子是竖着的那款,不知道几代的,可惜只有一边耳机,音质的确比寨货强多了,就是电池只能用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捡了个真货,盒子是竖着的那款,不知道几代的,可惜只有一边耳机,音质的确比寨货强多了,就是电池只能 ...

运气不错啊,真品的价值比较高,暂时还不打算发帖子或者拆,而且太高清照透露了S/N或者ID也怕惹麻烦。
一般来说大厂的都会强很多,我捡到的一些一只耳系列的:Lenovo Thinkplus、VIVO S3、EDIFIER的那个挂脖式、水果AIR PODS PRO等,续航跟音质都不错。自己还有一堆的JAYBIRD及SKULLCANDY绕颈式蓝牙,现在是基本实现蓝牙耳机自由了。

网友:
这种低价耳机拿来听一下书之类的不追求音质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个一样的,用来听有声书